[软件] 解决一起系统文件错误引起的各种奇怪问题

楼主(2024-06-17):
在一台装有360极速版的电脑上打开123网盘,显示空白界面,打开其它页面都正常 如图:

该页面在别的电脑上是能正常打开的,换了谷歌,火狐等浏览器问题依旧,猜测可能是系统文件有问题。

随后还发现其它问题,比如软件界面按钮显示不正确,cmd中有些文字会重叠 如图:

于是上网查找DLL文件修复工具,找了一堆,发现都是扫微信,然后还要收费,要么就用不了,如:
“DLL错误专修工具”      扫微信,再收费。
“运行库精灵”               扫微信,再收费。
“DLL Suite 9.0”           可能版本过老,无法在线下载所需的dll文件。
“DLL Suite 2013”        按修复按钮后就没反应了(系统dll文件有问题导致)。

最后找了款名为“Dll-Files Fixer”的软件 如图:

运行软件进行修复,修复完成后查看已恢复正常 如图:

Dll-FilesFixer工具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fWFC8Zr6wgpF8iz-9Jr-ww
  提取码:3fqo

网友A:
修复不错,不过如果可能还是重装系统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复不错,不过如果可能还是重装系统好些

能重装当然是重装。
有的电脑是能避免重装就不要重装。

网友B:
关键是找到到底是哪个DLL的问题了么???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找到到底是哪个DLL的问题了么???



又不是几个亿的项目,没必要这么费神。
再者不一定就是1个DLL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不是几个亿的项目,没必要这么费神。
再者不一定就是1个DLL的问题。

太敷衍了,差评!!!

-----------------------

网友:
还有这种软件,我试试

网友:
要是真能解决也不错,有没有人去验证的回一个

网友C:
日,要扣币都不提示的,点了都不能反悔

网友D:
扣币都不提示的,点了都不能反悔

楼主:
那你来,你说是哪个DLL文件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你来,你说是哪个DLL文件的问题。

我要知道还问呐...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要知道还问呐...



太敷衍了,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日,要扣币都不提示的,点了都不能反悔

改也百度网盘了,本身这软件也难下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扣币都不提示的,点了都不能反悔

改也百度网盘了,本身这软件也难下得到。

网友:
这个DLL文件修复工具还没用过。下载收藏。感谢分享。

网友E:
可能还是重装系统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还是重装系统好些

能重装当然是重装。
有的电脑是能避免重装就不要重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也百度网盘了,本身这软件也难下得到。

为毛用渣度,蓝奏不香么,或者永硕也行啊...

---------------------------

网友:
修复个DLL文件也要扫码收费,真是人傻钱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