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帮我看看这个公牛插排为什么总打火?

楼主(2024-06-17):
公牛插排,有次按了一下按键,噼里啪啦,然后屋里跳闸了。

然后拆了测量,没有短路啊。就扔柜子里。
然后,就忘记了。
前几天拿出来用,媳妇说不好使,我说你按了开关了吗?
随手按了一下,有事噼里啪啦,吓我一跳。好歹没有跳闸。

大家帮我看看咋回事啊

网友:
按压开关热熔固定脚脱落,按下开关时火线和地线接触放电?

网友:
按开关试试看是不是按下的时候铜条也跟着下去和另一条铜条接触了,原本应该是固定不能动的

网友:
肯定哪里有短路,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有可能电流过大

网友:
公牛某款排插是有设计缺陷。。。我有一次拿着用完了直接往地上一丢,炸了。跳闸了。专门测试了一下,重新通电,拿着往地上敲,又炸了。

楼主:
我原本也是以为短接了,仔细看看,后盖的凸起的塑料,应该是压住对应的铜片,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间隙小或触片松动,动一下就容易短路打火。

网友:
这指示灯引脚也不套个管子,有限流电阻烧了

网友:
公牛不行换母牛

网友:
这种有隐患的就直接扔掉吧,毕竟安全第一。

网友:
公牛这款设计有缺陷,论坛有坛友发过,后续出的新产品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是地线和火线碰在一起了,漏电保护器动作了,LZ要想继续使用,可以用电工胶带把这部分铜条都包裹一下,这样就碰不到一起了。

网友:
公牛有时候愧对它的价位

网友:
我前面买的也是这个构造的,空架桥结构一点也不靠谱,主要是靠背壳固定柱绝缘,如果塑料软、立柱不好,很容易造成铜片短路!你踩一脚下去立马爆!要增加铜片间的绝缘!

网友:
真没见过这样的公牛,裸线接

网友:
插上插头时把铜片往下推,碰到地线放电。

网友:
还是把裸露的铜条包上吧,是不是品控不行,太吓人

网友:
指示灯还是老毛病电阻功率小时间一长就烧黑了,一体铜条,黄铜的,设计不合理造成短路。现在的公牛为了拼价格,材料节省,工艺上也节省,都是奔着降低成本去的,慢慢就沦为地摊货了。这种新款的是绝对不能买了。近期我要用插排都是咸鱼买的剪线的老插排。材料用的比当前新的好。

网友:
这个型号排插有设计缺陷,我很多年前买了一个,也是这种情况,联系了厂家,免费给我寄了一个新型号的给我,旧的也给我了

网友:
坏了就换了吧,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