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USB输入5V智能语音灯HKS-D2-V5.0

楼主(2024-06-17):
红包买的USB输入5V智能语音灯。拆开看了看,做工看着还可以。主板用的玻纤板,电路板号:HKS-D2-V5.0。一个8脚主控芯片,正白、暖白各8颗2835贴片,正负极采用焊接方式连接灯板。试了一下,效果还可以,要使用普通话控制,吐字要清晰。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红包买的USB输入5V智能语音灯,说明书上的打开电灯,关闭电灯不能识别。

附:智能语音灯识别指令:
1、开灯--回来了;
2、关灯--睡觉了--出去了;
3、改变颜色--改颜色--变颜色--换颜色;
4、亮一点--暗一点。

相关链接:
拆一个USB输入5V智能语音灯HKS-D2-V4.0

网友A:
也网购了一个,没有这么便宜,开关灯时需要基本标准的普通话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网购了一个,没有这么便宜,开关灯时需要基本标准的普通话才行

我这个估计是搞活动刷单的,去掉红包不到2元包邮到手,看链接的成交量才800多就下架了。

网友:
语音模块都比这个贵啊

网友:
这个好像就那几条语音吧

网友B:
离线语音灯

可惜不是铝基板

楼主:
还可以,感觉比4.0的要好一点。个人感觉普通话还算标准,识别率挺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离线语音灯

可惜不是铝基板

目前这种缩水版的,一般都不是铝基板。

网友:
看起来很简单

网友C:
可不可以改成控制大电流的灯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不可以改成控制大电流的灯具

估计有难度,这东西貌似是电阻限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估计是搞活动刷单的,去掉红包不到2元包邮到手,看链接的成交量才800多就下架了。 ...

这么便宜啊

网友:
虽然不是铝基板语音功能挺高级的

网友:
不是铝基板语音模块都比它贵

网友:
智能还带语音的灯,功能很不错哦

网友:
隐藏指令:连接B+B-

网友:
也撸一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