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永速无刷风扇不能摇头

楼主(2024-06-17):
前几天用过24V的电源,是不是摇头电机烧了!还有这个电机扇叶是不是偏小,标注的16寸,可是扇叶直径只有35cm正常的16寸的有40cm!

网友:
我记得这个用的12v电源吧

网友:
不行就换吧,一般电机不太坏

网友A:
不是电机烧了,是摇头控制芯片sdc9288烧了,因为我之前也是用了21V的锂电钻电池包,9288芯片炸了个洞
申请售后换个新机身吧,以后不要用电压超过18V的供电了,现在永速淘宝旗舰店的介绍都改成10-18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电机烧了,是摇头控制芯片sdc9288烧了,因为我之前也是用了21V的锂电钻电池包,9288芯片炸了个洞
申请 ...

有详细资料吗?
我的风扇也是不能摇头了。

网友:
再加一个摇头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详细资料吗?
我的风扇也是不能摇头了。

摇头芯片?网上搜不到资料,X宝上也没得卖,还是老老实实去售后,别说是用了高电压坏的,就说用着用着就不摇头了,客服会叫你寄旧的机头回去给你换新

网友C:
我的是摇头电机咯吱咯吱响,感觉像是摇头电机里面的塑料齿轮打齿了。

网友:
之前的是24v的

网友:
摇头电机是多少伏的

网友D:
原配电源才13V,是梁静茹给你的勇气上24V的?

网友:
先不说芯片能不能受得了,,,,,,,,,那个同步电机也受不了啊

网友:
24V太高了,摇头电机控制芯片坏的概率不低。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原配电源才13V,是梁静茹给你的勇气上24V的?

不少直流变频电机是12V至24V宽幅适应的咯,只不过要配上相应的控制PCB。

  著名的【佳阳小窝】那小店里的直流电机很多都是12V至24V宽幅适应的,坛子里的拆友们不少人DIY改造家里的老风扇成直流变频电机都在【佳阳小窝】那小店买过电机。

网友:
建议售后换新的,换好后,给摇头电机驱动芯片内置降压板。

网友:
可以申请售后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少直流变频电机是12V至24V宽幅适应的咯,只不过要配上相应的控制PCB。

  著名的【佳阳小窝 ...

电机适应不代表电路板总体适应啊,不考虑电路板升降压模块么。高一倍使用胆子也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摇头电机咯吱咯吱响,感觉像是摇头电机里面的塑料齿轮打齿了。

是摇头电机缺油了 。。我的USB小风扇,,,,用到今年4月  摇头电机异响,,打开后盖一看,.摇头电机里面的润滑油全都液化流出来了。。拆开摇头电机,固体润滑油全都都液化 了,基本就是齿轮干磨了。拿出固体润滑油加了一指头,加的满满的,,装上无杂音了。。。。

网友:
摇头步进电机一般都是12伏的,估计 永速也是,USB风扇摇头步进电机为3.5-6V

网友:
就电机有卖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