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尝试维修格力空调H5错误代码/黄灯闪4次

楼主(2024-06-17):
家里空调报H5 错误不能自动跳过了,用了也有十年了

干脆618买了台新的,旧的师傅想200回收,我想干脆留着做备用机
上网查了H5也不是什么大故障,就是控制压缩机起停的IGBT管损坏更换就可以解决

具体看图巴
打开室外机上盖
里面隐藏着错误代码表

先拍照标记对接头位置

然后把风机挡板拆除

拆除线圈

就可以取出电路板模块

电路板特写

这个就是IGBT模块
更换应该就好
因为周围的电阻电容我都测量了没有问题

网友:
坐等后续,希望能成功!
我的长虹变频没这么幸运,换了两次模块没用多久就不行了!

网友A:
散热器是双层铜管,做工还比较良心...

-----------------------

网友B:
200..师傅是懂怎么赚钱的,打理下,起码卖1000!

网友:
换上好了吗?

网友:
现在家电到质保年限准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散热器是双层铜管,做工还比较良心...



还良心呢,没满槽,中间抽掉了一些

网友:
如果驱动部分没问题的话,换这个应该就好了。

网友:
去年家里的格力出现E6故障,找当地维修师傅报价1000多,直接某宝200左右买主板,自己换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良心呢,没满槽,中间抽掉了一些

总比单层的强多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0..师傅是懂怎么赚钱的,打理下,起码卖1000!

单独拆压缩机出来卖都不止200

网友:
模块保护,,不一定是模块坏

网友:
希望能成功!

网友:
回收200块钱,真的是把我逗笑了,他也说得出口

网友:
LZ修好了吗?

网友:
前年1000换主板,高空作业还是交给售后

网友:
等待结果,看看判断是否准确!

网友:
现在的楼房空调安装位置都不太好,想维修主要是高空作业比较麻烦,再说空调维修时效性高,电路故障维修也是换板来的快些,假如安装师傅会修板现场一时半会也搞不定。

网友:
谢谢分享,老机器是铜管,铜回收价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