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应用之——Orbitron控制SDRuno自动接收NÖÄÄ系列卫星云图

楼主(2024-06-17):
可以实现无人值守24小时自动接收,
需要软件6个

1:Orbitron(卫星跟踪)
2:SDRuno(接收)
3:WXtoImg(图像解码)
4:com0com(虚拟串口)
5:DDEOrbitronToSerial(卫星跟踪驱动)
6:VBCABLE(虚拟音频线)

硬件:
1:中心频率137.5MHz四臂螺旋天线(自制)
2:SDRplay系列SDR,其他的SDR也可以,但必须能在SDRuno上运行
3:运算速度中上的计算机

大致流程是这样的:
Orbitron(卫星跟踪) 获取卫星多普勒频移数据
→发送给DDEOrbitronToSerial(卫星跟踪驱动)
→多普勒频移数据通过 com0com(虚拟串口)
→ SDRuno(接收)以控制接收频率不断变化的卫星下行频率,输出的编码音频
→ VBCABLE(虚拟音频线)
→发给WXtoImg(图像解码)由其解码出气象云图。

接收界面

演示视频:
接收时间不定与卫星运行轨迹相关,只有卫星运行到你所居住的地方上空方可接收的到。
本次接收是北京时间(UTC+8):2024-06-17  18:48

【Orbitron控制SDRuno自动接收NOAA 15气象卫星云图】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f7b041153d4bd9b1916

网友:
这么夸张

网友:
谢谢分享,理论高深,只能看看了

网友A:
NOAA卫星是美国政府的,能接收中国的风云气象卫星信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NOAA卫星是美国政府的,能接收中国的风云气象卫星信号吗?

TC什么有免费的?免费的都是万恶的MDG的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B:
换成八目天线,再加个自动云台就更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成八目天线,再加个自动云台就更完美了

自动云台不是一般人能搞定的,要机电软件精通的人才能搞定。四臂螺旋天线只要高度足够了加前置放大也够用

网友(2024-09-02):
可以用抛物面天线吗?是不是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