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各位老师,把电视机从 墙上的挂架快速取下的方法?

楼主(2024-06-17):
如题:向各位老师请教, 把电视机从 墙上的挂架快速取下、装上的方法 (我发过相关维修贴,海尔42寸平板彩电CCFL冷阴极萤光灯管,外观尺寸        1020*290*724 mm        重量        23.5kg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mp;highlight=LU42K1

这台平板电视,老式的,够重,重23.5kg,为了维修这台电视,我和我老婆2个人,抬上抬下,搞了很多次,
我是菜鸟水平修电视,  修电视期间遇到问题,就发贴各位老师请教, 但这大的电视不能总放在沙发上,免得不小心坐上时,把电视压坏了,就又装回墙上的支架。
等看到老师们回贴指点后,又把电视从 墙上支架拆下, 继续查找故障原因

这台电视,背后有 2个圆柱, 要 卡在  墙上支架的 腰圆孔内,
把这台电视  从墙上支架的腰圆孔 内 取出,  要  把电视 往上抬一点,23.5Kg,  有时 电视抬高了,也无法从 墙上支架取出。
电视要抬到合适的高度(使电视 背后的 2个圆柱 ,正好处于  墙上支架 腰圆孔 空档位置),再把电视往 脱离墙面的 方向 取出。

问题是, 这台电视  要抬到合适的高度, 这个不好掌握?我感觉 墙上支架 腰圆孔 的直径,比电视背后2个圆柱的直径, 大 5毫米左右,
有时, 电视机一端 已完全  脱离墙上的支架, 但电视另一 端 还在 墙上支架的腰圆孔内,此时也无法  把电视从  墙上支架 取下,
每次凭感觉,多次尝试,我感觉电视太重了,有时电视取不下来, 有时电视又挂不上墙上支架,  搞得我多次想放弃。

各位老师,经常拆解产品,比我有经验多了, 想请问 各位老师,把电视机从 墙上的挂架快速取下、装上 的方法 ?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换成这种

Text.

网友:
孔上端切成开口不就完了

网友:
1)#2楼介绍的挂架很好用,很多年前就有了。印象中至少10年了。2)体力不够。50斤不到,42寸也是不大不小,大多数维修师傅是应该可以驾驭的,不至于累得想放弃呀。当然经验不足也是原因。这操作可意会无法言传。3)临时更换电视机上的工字型挂钩,将直角换成带锥度的。不放心再在上面钉个钉子用绳子加挂当保险。

网友:
我就是用二楼的这种挂架拿上拿下很方便,我电视原装的就是这种

网友A:
这种老式的确实比较重,电视机下面有电视柜的时候用不上劲,拆装确实费力,
我一般是先挂住一个固定孔然后上下滑动另一头找到另一个固定孔挂上,拆的时候也是一样

网友B:
#2楼介绍的挂架很好用

网友:
未修好时先立放在地上,靠着墙壁,待修好后再挂上去。不用频繁地挂上又取下。

网友:
没有仔细试过,估计是2人配合一起抬就行

网友:
重新买一副挂架吧,比如我图这种,通用的也才10元钱,我早买了都闲置半年了,我是买来挂另外一个等离子电视的,我家有两个等离子

要说重,楼主绝对没有我的等离子重,但我是脚踏电视柜上才拿下来的,

话说楼主这种有点类似我家三星55寸电视用的架子,但我那很薄不重,应该取下不费力,记得当时安装师傅拿了两种架子给我问我安装哪种,便宜的就是楼主这种,还有一种贵的好像2楼那种带个绳,具体记不清了,

网友:
你这种拿上拿下太麻烦了,我用了是这种

网友:
大屏幕太重的确不好操作

网友:
太大的电视还是得两个人

网友:
好多年前买液晶电视就送了10楼的那种电视架,可以调节上下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老式的确实比较重,电视机下面有电视柜的时候用不上劲,拆装确实费力,
我一般是先挂住一个固定孔然后 ...

我觉得  老师说的一点,非常对!

电视机下面有电视柜的时候用不上劲,  可能这种老式的确实比较重, 电视柜正好在电视的下方,人无法用尽全力。

网友:
用二楼的这种挂架  要不就淘宝淘一淘

网友:
想省事就换套挂架吧,也就十几块

网友:
电视挂架不适合拆卸,

网友:
还在修过程中干嘛又要挂上去,找个桌子放上面或者靠墙然后拿个东西抵住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2楼介绍的挂架很好用

这种挂架更伤心,一个人取你才知道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