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参观新建楼盘的低压配电室

楼主(2024-06-17):
一栋新建的楼,负一楼的低压配电室没有锁,于是进去参观参观。

这是一个分配电室,所以里面没有变压器,也没有电容柜,只有简单的进线柜和出线柜。

先看看全貌:

这是墙上挂着的一次原理图,标明了每个分路的额定电流;
其中消防负荷和电梯、公共照明等采用双路供电:

两组开关柜,每组对应一路低压进线,红灯合闸、绿灯分闸:

出线抽屉特写,手柄只能通断电,取出抽屉需要在下方的孔内插入六角扳手:

框架断路器特写,施耐德的:

看看总进线电流,因为整栋楼只有一些灯开着,所以电流并不大:

每个出线柜背面装了电气火灾探测器,实际上就是漏电报警器:

这是主柜旁边的计量箱(第一幅图靠右边墙),进线和每一路出线都有对应的电表:

这是给计量箱里的电表远程抄表的网关,将485总线转换成以太网;
因为弱电还没施工,所以暂时没插网线:

下面打开主柜看看,先看进线柜,2500A的铜排:

进线柜下面装了浪涌保护器,采用125A保险丝保护;
旁边的正泰40A空开用于给计量箱里的电表供电:

再打开一个出线柜看看,灰色小互感器接入电表,黑色的大互感器检测漏电:

另一个出线柜,电缆要粗一些:

出线柜门背面的电气火灾探测器接线:

柜子背面看完了,再摇个备用的抽屉出来看看;
这个抽屉额定电流100A,采用施耐德NSX塑壳断路器;
两个中间继电器,一个与断路器同步指示合闸状态,另一个控制消防强切:

看完小抽屉,再看一个630A的大抽屉:

看完抽屉,再把3AA3柜子顶上的门打开,看看多功能仪表背面接线;
这个仪表支持电能计量和485通信,但都没使用:

门后面是框架断路器的二次控制回路原件:

最后再看看给配电室自身供电的分配电箱(第一幅图左边墙上的);
空开和双电源也都是施耐德,并且安装了消防电源监控模块;
220V转36V变压器用于给主柜下面的夹层照明供电:

墙上另外两个配电箱分别控制排风机和排水泵,也都采用了施耐德原件。
再右边是消防强切的模块箱,一共装了9路强切,红灯常亮表示对应线路已分闸:

-完-

网友:
家睦打赏我得忙活一个月。

网友A:
现在的配电真是高级啊

网友:
谢谢分享,从配电柜的大小可以推出这幢楼的大致规模

网友:
一看就很正规

网友:
版主看到是新人就打赏这么多~

网友B:
施耐德的,不便宜

网友:
果然还是新的好看啊

网友:
现在的配电室都这么高级了吗

网友:
没有环氧地坪绝缘毯 差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配电真是高级啊

高级❓❓❓❓

  应该说是比以前的老旧小区【正规】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施耐德的,不便宜

说明这家KFS没有偷工减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说明这家KFS没有偷工减料。

实验楼,动力配电,不是KFS的民用住宅项目,应该是学校或研发机构

网友:
这个比我们小区的配电室正规多了。

网友:
看起来很高端啊

网友:
重温学校学的知识,工厂供电这门课

网友:
互感器柜子里,那几个互感器可以整得漂亮点,强迫症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实验楼,动力配电,不是KFS的民用住宅项目,应该是学校或研发机构

难怪难怪全部用施耐德电气的货。单位大楼要求高,现在的某泰电工、某力西、某牛、某正电气……偷工减料太严重了。

网友:
没有国网表,这是自管的配电室吧

网友:
楼主变配电知识丰富啊!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