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说说打黑大有5228冲击批

楼主(2024-06-17):
因为自己手里有大有5230三合一,恰好与5228电池通用。于是在咸鱼买了一个什么也不保且随机无图的5228,我自信自己一定能修好。。。。。
结果5228到手,成色一般,怕给我5230电池整报废,提前测5228是否短路,一次没短路,但加电后,啥动静也没有,甚至LED灯都没亮。。。。。
无奈拆机,直接测电机,除了打火花,啥反应也没有,难倒电机噶了,拆电机,结果碳刷挺厚,线圈有阻值,没问题啊,把电线焊下来,再加电测电机,电机是正常的。。。。我当时的心情啊。。。。。我咋就没想到电路板短路,教训深刻,以后不要随便拆,最后单独测试以后再拆,无奈又重新装电机,此次省略1万字。。 。。拆装都太折磨人了。。。。
现在只拆修开关了。。

楼主:
这电机后盖真不好撬,起下来就变形,变形就不好再扣上

网友A:
现在打黑打得心惊肉跳。预期是买个壳,运气好,能用。运气差点,要再补钱买零件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打黑打得心惊肉跳。预期是买个壳,运气好,能用。运气差点,要再补钱买零件玩。 ...

好在最后没花钱修好,清洗板子没解决,开关拆开清洗,问题解决,唯一败笔就是白白给电机开膛破肚,虽然安装回去,但对于强迫症的我总感觉不是那么完美。。。。。

楼主:
冲击批打螺丝确实和电钻不是一样,如果要形容,就是冲击批简直是一种享受,会上瘾。唯一让我难过,一大早把一个螺丝钉下面塑料垫直接打裂了,过忧而不急,得瑟大了会掉毛,强迫症的我又要琢磨怎么修复塑料垫。。。。修好这个,又坏了那个,恶性循环啊

楼主:
下午5点,干到晚上10点,主要浪费在拆电机装电机上,另外就是清洗外壳。
最后请教用过的坛友,这东西不是说100牛米吗,怎么用手就能握住不让它转,与想像的不一样啊

楼主:
忙活的一晚上没吃饭,当然也没感觉饿,可能变相减肥,就是有惹老婆不高兴,因为全身心投入工作,没心情搭理她,尤其是问题没解决,心情不好更看她就烦,爱赌场得意,情场失意啊,另外她一看我捣鼓脏兮兮的东西,就知道我又可能网购破烂了。。。。
每当看到有研究价值的垃圾,她是一脸厌烦,我是一脸羡慕。她经常抱怨为啥家电更新慢,不是它不坏,而是它总能被抢救过来。。。。
想想有时当我修好一件东西,老婆可能气牙根痒痒。。。。唉,造镍啊

网友B:
打黑靠运气和技术

网友:
以后先顺着电源线开始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黑靠运气和技术

刚才在车库试了,根本打不动轮胎螺丝,只能干个木工活吧,叫个机械,螺丝都不松。。。。所以它属于大活干不了,小活劲太大(易打坏,不如电钻靠谱,人家起码能调节扭力大小)

这次打黑虽然成功,但感觉打鸡肋上了,没啥用的东西,一会儿挂小黄鱼上给出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下午5点,干到晚上10点,主要浪费在拆电机装电机上,另外就是清洗外壳。
最后请教用过的坛友,这东西不是说 ...

2000NM我都能单手握住,你这才100NM,两指握住而已,大惊小怪。
原理不一样,普通电钻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直接齿轮减速扩大扭力,输出多少扭力你的手也就要受到多大扭力,一般20N以上单手就吃力了。
冲击批是一个冲击机构,当这个机构在受力约1N不到时(依据最大扭力有差距),里面有个约45°的斜槽就会滑动,压迫弹簧,然后冲击块与下面的T轴分离,分离后冲击块悬空,然后弹簧释放能量,压迫冲击块冲击T轴,这就有个蓄力和敲击的过程,相当于用锤子敲击扳手,你听到的每一次哒哒哒就是敲击声音,自然扭力大。

简单的理解为普通电钻是拿个扳手硬拧螺丝,优点的扭力持续线性,无振动。
冲击扳手是拿个小锤子锤扳手,优点是力度更大,手不会吃大力,缺点是扭力输出是一卡一卡的,且有震动,所以冲击批并不适合高硬度且需要触发敲击的钻孔,因为震动很容易导致崩、断钻头,也不适合精密钻孔,因为冲击批基本都不是夹头形式的,同心度有限,而且,夹头也很难保证夹紧,因为震动大。

网友D:
前两天刚打黑了一个米沃奇的2653起子机,里面泡水全烂了,只有外壳和齿轮箱能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才在车库试了,根本打不动轮胎螺丝,只能干个木工活吧,叫个机械,螺丝都不松。。。。所以它属于大活干 ...

轮胎螺丝基本300-400N加,你需要电扳手,这东西打木螺丝可以秒杀电钻,,拆不容易断的螺丝,,也是秒杀电钻*,对扭力有要求的拆螺丝加拧进螺丝+手动上紧也是秒杀电钻,,打扭力要求不高的M3以上螺丝(依据经验哒哒几秒就松,达到基本可用的扭力),也是秒杀电钻。

综上,这东西对于家用来说简直是。。。家用场景,可能没经验的不懂,懂的都知道,就家用来说,这东西就是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轮胎螺丝基本300-400N加,你需要电扳手,这东西打木螺丝可以秒杀电钻,,拆不容易断的螺丝,,也是秒杀电 ...

家用确实感觉鸡肋,很多东西三合一多功能电钻就搞定了,它基本没用用武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两天刚打黑了一个米沃奇的2653起子机,里面泡水全烂了,只有外壳和齿轮箱能用 ...

我也抱着玩玩的心态,成,最好,不成也无所谓,反正是赌,认赌服输。。。。。我只是感觉工具太鸡肋,没啥好玩的,我也不能天天在家打螺丝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00NM我都能单手握住,你这才100NM,两指握住而已,大惊小怪。
原理不一样,普通电钻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

2000NM?你能用手让它不转?我咋有点不信,再说啥电动扳手2000牛米?风炮可能还差不多,可风炮估计握不住。。。

网友C:
引用 楼主:
2000NM?你能用手让它不转?我咋有点不信,再说啥电动扳手2000牛米?风炮可能还差不多,可风炮估计握不住 ...

很多标称2000N的大炮,机身都是单手设计的,大艺、锐霸、大有、米沃奇,即便有虚标,米沃奇大有的信用基本也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还有很多风炮5000N+,只是单手提不起,不代表单手握不住,你看风炮的设计,提手的方向只考虑了提起来,并没考虑大扭力的握持力臂和握持方向,基本也证明了反作用力不大,,而18V的电钻,那副手柄是妥妥的加大力臂和受力方向设计。

网友E:
闲鱼不知好坏肯定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标称2000N的大炮,机身都是单手设计的,大艺、锐霸、大有、米沃奇,即便有虚标,米沃奇大有的信用基 ...

可能是您理解偏了,我是说一手握冲击批,另一手握套筒,让它无法运转,只能听嗒嗒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闲鱼不知好坏肯定是坏的

绝对是真理,看评价,很多人都说,那老板是试过不好用才出手,甚至有的都拆修,只是水平不济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