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干燥也伤电子产品,怎么办,还要不要给硬盘箱放干燥剂呢:(

楼主(2024-06-18):
适当的湿度是防止元件脆化开裂,以湿度在75%左右为佳,最高不要高于85%,最低湿度不低于60%。

硬盘箱要控制湿度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

各位是如何控制硬盘箱湿度的?

网友A:
笑死,人体比较舒适的湿度是45%-50%,湿度75%已经快接近黄梅天的湿度了,这种湿度保存东西也不怕发霉?
而且要达到这种湿度,大部分时候还要加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笑死,人体比较舒适的湿度是45%-50%,湿度75%已经快接近黄梅天的湿度了,这种湿度保存东西也不怕发霉?
而 ...

楼主会让你去百度    然后选手裁判都是他那边的  你还怎么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会让你去百度    然后选手裁判都是他那边的  你还怎么玩?

"永远不要尝试去战胜一个SB,他会把你的智商拉到和他一个水平,然后用他丰富的经验打败你"...

网友:
太干燥了对电子产品威胁最大的是静电

网友:
60太高了,正常45-50比较合适收藏。

网友C:
三体,里说过,人类文明保存最佳方式是在石头上刻字

网友:
硬盘厂家就是用一个静电袋加一包干造剂

网友:
难道你想搞个加湿器,放在硬盘箱子里,里边还有自动控制温度和湿度的设备,自动加水设备,那真是太高级了。

网友:
这个交给ai人工智能,首先往箱子里到满水,剩下的交给它来办

网友:
现在夏天应该不用担心干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体,里说过,人类文明保存最佳方式是在石头上刻字

哈哈,这句话真没错。用现在的电子方式、光存储、磁存储方式都不可靠,当这个文明毁坏时,剩余的人类恐怕根本没有能力去读取存储在这些介质中的数据,还是大石头可靠。

网友:
干燥一般不会直接导致普通元件这般那般,过度的潮湿加空气暴露会生锈,然后冷热交替潮干变换下才容易导致元器件变质.

网友:
南方的话应该放干燥剂,北方的话直接放到整理箱里面就行了.

网友:
湿度在75%左右?
细菌最喜欢的湿度。

网友:
一般来说,电子设备存放及工作时应该在40%-60%的湿度范围内,过高或过低的湿度都会对设备造成损坏。如果有专业的抽湿机,一般是低于30%就停止工作,高于60%就开始工作。

网友:
楼主不是个好人,妖言惑众!

网友:
放心好了,就算电子干燥箱也就保持在20%-30%,根本不会过分干燥,75%属于潮湿了好么

网友:
我觉得电子产品应该是45%-55%比较合适

网友:
水贴我是不反对,但好歹发点智商在线的好吧,75%啥概念知道不?不会看天气预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