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请问一下家人们,我有几个闲置的行车记录仪,可以将其改作什么?

楼主(2024-06-18):
请问一下家人们,我有几个闲置的行车记录仪,可以将其改作什么?我想将它们利用起来,但是目前不知道如何改装。有想法的家人尽管说来听听。

网友:
真的没啥用了。

网友:
视频,除了监控、记录、还能做什么。。。。。如果说做智能应用,要后台能连接、且分辨率等指标要够。

网友:
继续监控记录啊,可以做直播一直播放

网友:
去掉滤光片,改成红外被动显示器,找短路点

网友:
出给有需要的人呗...

-------------------------

网友:
分辨率低的没什么用了

网友:
淘汰了,分辨率不行

网友:
我有一个想改监控,后来考虑了一下,太麻烦,还没后台,只好作罢

网友:
家用监控器!!!

网友A:
1送人2挂海鲜卖3拆发贴4放吃灰5收藏待成古董6改当监控7放垃圾桶边等坛友捡8扔垃圾桶9.......

网友:
好像没啥大用吧,挂海鲜便宜点看看有没有人要

网友:
改镜头玩,
有HDMI或其他输出方式的才有改的价值,
论坛里有改微距看电路板的,搜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送人2挂海鲜卖3拆发贴4放吃灰5收藏待成古董6改当监控7放垃圾桶边等坛友捡8扔垃圾桶9....... ...

9你去捡

网友:
如果分辨率好的话,就继续使用吧,否则就拆了玩。

网友:
试试看改成监控记录仪可以不

网友:
买过一个行车记录仪,老车淘汰后就闲置了

最近差一点重新买,发现原来买的这个亮点不少  于是一番烧脑后现在又成功装上车了

最看重的是 原机自带屏幕,现在有不少行车记录仪  不配屏幕  用起来还要通过APP查看,草
坚决不买这种垃圾

网友:
用处真心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