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没有了解12.9级螺丝的老哥?

楼主(2024-06-18):
两种同是12.9级(螺丝头上面标着) ,左边的这么黑,右边的像原色?镀镍应该是银白色才对. 听说某宝上面的12.9级螺丝有假的,不知道如何区分真正的12.9级螺丝? 左边是早几天买的,右边是使用过的.在旧机器上面拆下来的,螺丝上面还有螺纹胶的痕迹.

网友:
我知道轿车轮毂的螺丝是12.9的,

网友:
12.9是个什么参数啊

网友:
颜色不同只是表面处理的工艺不同吧

网友:
用硬度计,检测。

网友:
X宝的专业店的应该是靠谱的吧?实体店有专卖高强螺栓了,国标的一般都能保障。

网友:
12.9级螺丝通常指采用SCM435合金钢材料制造,其最小抗拉强度达到1220Mpa,硬度达到39~44HRC的超高强度螺丝

网友:
长知识了,螺丝分好多种类

网友:
我买过,12.9级M3的,内六角螺帽,拉断过几根

网友:
你信不信我拆断过,蹦噶脆

网友:
发蓝的不爱生锈

网友:
表面处理不同,一个发黑,另一个镀锌,看颜色分辨不出,一般正规厂家问题不大

网友:
自己用一用就知道啦!!!

网友:
拉伸强度1200兆帕,屈服强度1080兆帕

网友:
看材质,12.9的一般要加钼和钒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还没接触这方面的知识呢。

网友:
表面工艺不同,左边黑颜色涂层,右边发蓝镀锌,发黄镀镍。硬度最好有测试仪测量。

网友:
轿车轮毂的螺丝是12.9的

网友:
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