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为什么手机充电器用2插,也不用Y电容、接地?

楼主(2024-06-18):
学习开关电源都会接触到X、Y安规电容,然后说是Y电容是EMI兼容强制的,把开关电源的高频开关电压对地泄放减少对设备和电网的干扰。那手机充电器作为典型的开关电源,为什么除了个别国家以外,全都是2插插头,这样就不存在接地和Y电容了,手机这感觉比较娇贵的电器,反而不怕吗?

网友:
现在的充电器貌似都有XY电容。。。。

网友A:
手机充电器普遍采用两脚插头(即2插)而非三脚插头,且不使用Y电容进行接地,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充电器安全电压等级:
充电器属于三类电器,即使用安全电压的电器,一般为12-36V。而手机充电器通常输出5V电压,这样的电压即使发生漏电,对人体的危害也非常小。
绝缘外壳设计:
手机充电器的外壳通常采用塑料材质,属于绝缘体,能够有效隔离电器内部电路与外界环境,进一步降低触电的风险。
高频隔离变压器:
手机充电器内部的电路输出通常包含高频隔离变压器,这种设计可以确保输出端与输入端之间的电气隔离,从而无需通过接地线来确保安全。
Y电容的用途:
Y电容主要用于滤除信号中的高频噪声,以及将两个不同电位点之间的信号转换为差分信号,这在手机充电器的工作过程中并不是必需的。此外,Y电容通常用于需要较高信号处理精度的设备中,而手机充电器的主要功能是提供稳定的电源,因此不需要使用Y电容。
接地的作用:
接地主要是为了将电器设备的外壳或其他金属部分与大地连接,以防止因电器内部绝缘损坏而使外壳带电,从而保障使用者的安全。然而,由于手机充电器本身具有较低的输出电压和绝缘外壳设计,因此无需通过接地来确保安全。
综上所述,手机充电器采用两脚插头而非三脚插头,且不使用Y电容进行接地,是基于其安全电压等级、绝缘外壳设计、高频隔离变压器以及使用需求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考虑。这样的设计既满足了充电器的使用需求,又确保了使用者的安全。

以上来自文心一言

网友:
手机充电器通常不使用Y电容的原因可以归纳如下:

安全性考虑:Y电容是安规电容的一种,通常跨接在电力线两线和地之间(L-E,N-E),用于抑制共模干扰。然而,Y电容的存在会使输入和输出线间产生漏电流,这种漏电流可能会使使用者有触电的危险。对于像手机充电器这样的产品,安全性是首要考虑的因素,因此,避免使用可能增加触电风险的Y电容是合理的。
EMI设计挑战:虽然Y电容有助于降低电磁干扰(EMI),但去除Y电容会给EMI的设计带来困难。在开关电源中,由于功率器件高频导通/关断的操作,会产生较高的电压及电流尖峰,这是产生EMI的主要原因。为了降低EMI,通常需要添加缓冲吸收电路或Y电容。然而,添加缓冲吸收电路可能会产生过多的功耗,增加元件数量、PCB尺寸及系统成本。因此,在设计手机充电器时,制造商需要在安全性和EMI性能之间进行权衡。
成本考虑:Y电容的添加可能会增加产品的成本,包括元件成本、生产成本以及测试成本等。对于手机充电器这样的高竞争性的产品来说,成本控制是至关重要的。
综上所述,手机充电器不使用Y电容主要是出于安全性、EMI设计挑战以及成本考虑。制造商在设计手机充电器时,会根据具体的产品要求和市场定位,选择合适的电路设计方案来确保产品的性能和安全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机充电器普遍采用两脚插头(即2插)而非三脚插头,且不使用Y电容进行接地,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

AI 瞎扯淡

网友:
应该是设计上直接就物理隔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AI 瞎扯淡

这话说的没毛病,先把Y电容和安规电容弄明白了再说事

网友:
台式电脑的机箱要用金属的、外壳要接地,笔记本电脑的适配器大多也是接地的;手机等便携设备的外壳就不方便接地了,电源适配器也不便接地了。
不接地的话,安全性方面肯定会低一些,不过仍在安全范围内,安全标准不同;EMI方面主要靠适配器线路进、出端处的电感以及初次级间的耦合程度来改善,不然手机会“飘屏”的。接入市电的电源适配器没有接地的话,输出线及手机的对地电位大约在市电的一半即110V位置,不过由于阻抗很高,一般万用表都测不到这么高电压,人体更是感觉不到。信号接口连接时,主要是保证外壳(GND)先连通来避免浪涌信号。

网友:
电动车充电器,输出电压80v ,也没有接地。
我感觉,金属外壳就要接地,塑料外壳接地意义不大。

网友C:
有哪位大神帮我解答一下能否用开关电源上的安规电容(1.5微法275交流)能否代替定频空调内机风扇电容(1.5微法450交流),看接入电压都是交流220V的,自己怕接入耐压低的会崩,所有才想到理论先考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哪位大神帮我解答一下能否用开关电源上的安规电容(1.5微法275交流)能否代替定频空调内机风扇电容 ...

有点悬,220V峰值电压310,大概率会爆

网友:
电压太低,没有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哪位大神帮我解答一下能否用开关电源上的安规电容(1.5微法275交流)能否代替定频空调内机风扇电容 ...

我曾经把安规电容接到卫生间排气扇上,用了一年多,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长知识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