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关于电车和油车堵车状态下开空调,谁坚持时间长

楼主(2024-06-18):
关于电车和油车堵车状态下开空调,谁坚持时间长?

许多朋友都认为电车在堵车停在原地时候,坚持时间短,
但我不这么认为。

比如广汽埃安,一款500公里续航的电车,电池59.5度电,
而广汽油车,满油55升。

当原地怠速时油车油耗1至2升每小时,打开空调,就当2.5升每小时。
电车原地开空调,当2度电每小时,

那么算出来,电车原地非行驶状态能坚持约30小时,
油车原地非行驶状态,怠速开空调能坚持约22小时。

不知道我这么计算对不对,
大家可以探讨一下。

网友:
我油车小半油堵车敢开空调,电车敢吗?

网友:
用完了怎么办

网友A:
看B站一个阿婆主评测,电车空调好像才1KW左右(时间太长记不清了),油车2L/H,原地空调油车完败,我是一年3K公里的油车车主.

网友:
纠结这个干啥啊,所谓船到桥头自然直,到时候再说呗...

-----------------

网友:
我15年老车,1.8AT,原地怠速油耗0.8,开空调后1.4,怎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B站一个阿婆主评测,电车空调好像才1KW左右(时间太长记不清了),油车2L/H,原地空调油车完败,我是一年3K公里 ...

如果照1千瓦的功率算,电车坚持时间是油车的一倍多。

网友:
还要看环境温度,电车空调峰值功率可能达7kw的,只能说,理论上电车空调效率应该更高些,油车空调依靠发动机烧油

网友:
各个车型不太一样吧,高温天气,油车(byd速锐tid)显示原地开空调油耗1升,实际可能1.2--1.5,电车基本上1-2度电每小时

网友:
问题的关键是油车可以用空调到亮灯,还能地板油去加油站加油。电车剩余10%的电量还能跑吗?这种对比没意义吧。纯电车本身就是适合市区代步的。长途的不适合。节假日堵在高速上的电动车估计真没有几个敢全程开空调等的。

网友:
开个200公里短途游,你看谁先方

网友:
一切用假设数据来做对比,没有意义啊
要想知道结果,需要实际测试
再说油车的车型太多了,电车的车型也太多了
只能做指定车型之间的对比,无法一概而论

网友:
夏天开空调,平均一箱油明显要少开100km左右,里程差距还是明显的

网友:
担心这种问题,就买混动..........油电混合

网友:
这个问题就跟别人骑自行车,你骑电动车一样。别人一公里耗一个馒头。

网友:
你满电才多少钱,你满一箱油多少钱,油费至少是电费的5倍。

网友:
现在dmi车的优势就是发动机工作这最效率高的阶段,油车慢和怠速的时候效率低几倍。

网友:
油费至少是电费的5倍。

网友:
理论是理论,实际是实际。电车主要是配套还没跟上吧了。但实际上配套跟上,也比较难,毕竟需要场地和时间。加一箱油,3-10分钟,充电至少30至1个钟,如果算上排队,,,,,

网友:
同样是开空调,制冷情况下,电车比油车要节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