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r1000tc北美版音箱开关改造加指示灯

楼主(2024-06-18):
服役了快20年的音箱,偶热用一下,因为开关在后面,也没个指示灯,所以开了以后经常忘记关机,于是改造了一下。
把背后的开关拆下来,在主箱右上角开个孔,把电线顺好。
加个一个电源指示灯,由于箱体太厚,指示灯不能穿过,于是找一段塑料棒做导光,最后外边打磨一下。

原来的开关孔堵上

最后的整体效果

改完方便多了,也不用伸手到背后关了,也有了指示灯。

网友:
直接用个带指示灯的船型开关。

网友:
为了开关破坏了外观,不知道大家能接受吗?

网友:
开关放那里勉强能看,指示灯装的实在煞风景

网友:
用个带灯的开关应该不错

网友A:
这个指示灯真是简单粗暴,完全破坏了这个音箱的外观,1楼说的对,用一个带指示灯的开关不好吗

网友:
带指示灯的开关+1

网友:
加个接线板就能解决的事情,非要劳师动众还把外观都搞的不伦不类的!

网友:
我也有这个音响 待机功率6/7w,感觉有点浪费

网友:
没拆机主板与喇叭图失望,纯路过

网友:
应该如楼上说的用带指示灯的开关,或者把指示灯放开关旁边也行啊,放侧面破坏了整体外观

网友:
这么多年,够本

网友:
以前在单位上也如此改造过,楼主还可以加蓝牙接收板,具备蓝牙功能。

网友:
当年想买  可惜囊中羞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指示灯真是简单粗暴,完全破坏了这个音箱的外观,1楼说的对,用一个带指示灯的开关不好吗
...

全部原装零件

网友:
这种改法不像混数码之家的,太随意了。

网友:
真是巧合,昨晚看了这个帖子,今天早上合作的同行老板娘送我一套这款音箱,说是用一阵子就没有声音了,声音时有时无,我试机一上午,一切正常。原以为是电位器问题,准备拆开更换电位器,后来一想,先通电试试,所以就没有拍图片。原以为该音箱功放芯片是TDA1521A,谁知道是TDA7269A。不知道这TDA7269A是不是飞利浦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