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ETC OBU上拆到的两个锂电池

楼主(2024-06-18):
前几天发的ETC OBU电路板,这是另外的两个锂电池

网友:
非充电式锂电池

网友:
替代2032维持时钟很牛逼!

网友:
看起来体积不小啊,感觉不像是内置的电池

网友:
对我来说,不能充电的没啥用。

网友:
看起来规格也不一样。

网友A:
有个是电容式锂电池是可以充电的

网友:
大容量小电流放电的锂亚硫电池

网友:
不能充电?
耐高温?

网友B:
这电池确实是耐高温的,我同事的汽车前玻璃上安装了一个ETC,那大太阳晒得滚烫滚烫的,居然没有爆炸。

网友:
闲置ETC也能留着拆备件

网友:
ETC卡都晒的起皮 变色  变形了, 还正常工作   我没贴膜

网友C:
我也有两个,忘记是串联还是并联的了。 暂时没用有武之地

网友:
我捡的一个也没拆,还有电,吃灰中。

网友:
紫色的是一次性锂电池不能充电,银色的是超级电容,和锂电池并联增强瞬间放电能力。

网友:
拆下来可以嘀点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是电容式锂电池是可以充电的

容量太小了充电电压还苛刻,它不是标准电压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两个,忘记是串联还是并联的了。 暂时没用有武之地

并联,1520银的那个是扩流的。

长效不可充电电流小或后期放电疲软的问题,以及吸收太阳能电池板的电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池确实是耐高温的,我同事的汽车前玻璃上安装了一个ETC,那大太阳晒得滚烫滚烫的,居然没有爆炸。 ...

标称正耐温85度的,  实际实验室做过150度16小时无明显性能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