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下,运营商提供的IPTV盒子如何有可以看IPTV又可以装软件。

楼主(2024-06-18):
本人小白一个,想了解下如何做才能做到又可以看运营商的Iptv又可以运行别的软件看网络电视,现在的网络结构是iptv从软路由出来的。已经做个单线复用了,就是这个盒子在内网里,可以介入互联网流量。

网友A:
但是一般IPTV程序就是桌面,还有个包含白名单的定制install,所有的软件都不让你装,还有任务管理器和安卓版本限制,任务管理器不显示和install不让装倒是可以通过adb解决,但是它还封adb,桌面程序不给你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一般IPTV程序就是桌面,还有个包含白名单的定制install,所有的软件都不让你装,还有任务管理器和安卓 ...

那就是很难了是吧。

网友:
既要又要还要,能想到的都封堵掉,运营商制裁严重

网友B:
买一个网络机顶盒不就得了?或者再找一个iptv机顶盒刷机?

网友C:
你弄个vip不就是可以了吗?
未必然阁下还不想刷机白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一个网络机顶盒不就得了?或者再找一个iptv机顶盒刷机?

主要是想集成,家里电视盒子三个了,一个iptv,一个看视频,一个KODI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弄个vip不就是可以了吗?,
未必然阁下还不想刷机白嫖

是想整合。不是白嫖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想集成,家里电视盒子三个了,一个iptv,一个看视频,一个KODI ...

这能集成?iptv不是连固定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能集成?iptv不是连固定地址?

这不想问问情况的,可以实现不。如果可以就可以来个三合一了

网友:
第三方机顶盒

网友D:
联调的IPTV能怎么安装腾讯视频啊,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弄了一个盒子,有线接的电信ITV,通过悟空装个几个app。
有线连接进ITV,却换到wifi,就可以进安装的app了,就是麻烦一点。

网友:
你如果只看IPTV直播不看回放不点播的话,不如用路由器直接转IPTV信号,电视盒子上装个IPTV软件就行,还能多接好多个手机、pad等同时看IPTV。

网友:
引用 网友D:
联调的IPTV能怎么安装腾讯视频啊,不知道怎么办

装个桌面,就可以安装软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