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透明JMS576硬盘盒刷EEPROM显示PASS但实际未更新

楼主(2024-06-18):
盒子2.5寸,淘宝上常见的JMS576芯片,EEPROM是PUYA的P25D22H,晶振25MHz。

用官方的FwUpdateTool.exe的备份固件时,提示:Invalid pointer operation,备份失败。

用jms_fw_reader.exe备份固件倒是可以成功。

但出来的固件的大小是66KB,貌似这是JMS580固件的大小,正常JMS576的固件大小是50KB。

用量产工具JMMassProd_v1_16_15_7.exe,只更新EEPROM,显示PASS。

弹出盒子重新插上,信息并未更新。

用SSK的JMS576固件进行写入,提示FAIL。

但这个盒子用起来并没有什么问题,并且在3.0的模式下,弹出后还能灭灯断电。(2.0模式下不灭灯。)

请问各位有碰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A:
我碰到过芯片丝印580,实际FwUpdateTool.exe识别出来是576的,也是TB透明硬盘盒,无论刷580还是576都刷不进。使用倒是没啥异常的。
所以我怀疑这是一批问题版的580主控,实际就是580,但是FwUpdateTool.exe识别为576以后就刷不进580固件了,因为软件判断为型号不一样。但是刷576就更扯了,因为并不是57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碰到过芯片丝印580,实际FwUpdateTool.exe识别出来是576的,也是TB透明硬盘盒,无论刷580还是576都刷不进 ...

我这个貌似是披着576外衣的580,只是当初弄成576固件了,结果现在576和580都不认它。
因为我还有一个类似的淘宝透明硬盘盒,跟这个不是同一家买的,芯片上是576,识别出是580,备份固件出来的也是580,单写EEPROM和刷580固件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貌似是披着576外衣的580,只是当初弄成576固件了,结果现在576和580都不认它。
因为我还有一个类似 ...

我怀疑买到同款了,我刚买的两个盒子,上面丝印是576,但是fw显示580,固件提取出来66KB,我刷580固件进去也是可以完美使用

网友:
版本不对吧?

网友:
啊这……丝印难道还不准吗

网友:
短接eeprom再插上

楼主:
短接是刷机软件不识别盒子,救砖用的。我现在是能识别,只不过认成了576,主控估计是580。此时可以刷576的固件,但失败;刷580固件直接提示固件不对,刷都不让刷。

网友(2024-10-13):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现在这个盒子是576硬件加580软件,576软件不认,580也不认,我试了改PID和字符串都没用。目前正在试其他方案

网友:
我今天也造就了一款这样的硬盘盒子。插数据线时手一抖没插好,但蓝灯一闪就再也不亮了,也不认盘。刷机软件识别主控576,之前一直识别为580,现在刷任何固件包都说不匹配。大家一起想想办法,哪位大神搞好了分享一下。

网友(2025-02-27):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我有个一模一样芯片的盒子,现在固件丢了,刷不进去变砖了

网友(2025-04-13):
有没有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