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00元以上的MPPT大功率太阳能控制器TM-20A拆解,看做工用料

楼主(2024-06-18):
最近以前买的PWM太阳能控制器总觉得功率低了,充电慢而且没有MPPT功能。所以就网购了一个大功率的MPPT太阳能控制器,以前都是20多~30多。这回直接上百。到手之后给大家拆开看看里面做工用料。

1、外观。

2、参数

3、接口

4、拧开螺丝看到主板。

这回体验到什么叫做专业的太阳能控制器。用料确实不错。

5、芯片: 有2片单片机,一片3845控制开关管。

6、大电容,输入输出2颗470uf 250V电解。

7、降压MOS管,整流管。

8、降压大电感。

9、巨大的散热片,整个控制器拿在手上比较有份量。

结束语:我家14.4V 200A 磷酸铁锂电池,用300W太阳能板充电。之前用的20A是PWM的控制器,没有MPPT所以效率上低很多。换了这个之后充电效率显著提高,之前充电最高100W左右,电流10A以内(之前那个20A应该是虚标)这个有阳光直接16A以上。转换170W以上,最大能达到230W。

补充内容 (2024-7-6 10:22):
补充了两张实际测试图片,一张是电池充电数据,另外一张是太阳能功率。

网友:
太阳能越玩越专 业 了

网友:
看着有个大电感,应该是真mppt,再者mos管看着也蛮大,做工还不错

网友:
升级太阳能控制器,提高了太阳能板利用率

网友:
是不错,用料还行,价格还差不多。

网友A:
能用手机APP吗?

网友B:
这个看着真不错,关键字是啥?

网友C:
价格呢?多少钱买的不说一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用手机APP吗?

没看到蓝牙WiFi相关模块,应该不支持app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手机APP吗?

不能,蓝牙版的大几百呢,其实也没什么实质用处,就是查查充电转换数据。自己从实质显示信息算一下基本也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价格呢?多少钱买的不说一下嘛

130元,自己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着真不错,关键字是啥?

MPPT太阳能控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着真不错,关键字是啥?

拼夕夕图片识别楼主第一张图,或者搜索MPPT太阳能充电器控制器,我也下单一个

网友:
性能应该可以满足设计要求,做工也不错

网友:
提高了太阳能板利用率,不错

网友:
参观参观真家伙

网友:
看做工值这个钱

网友:
做工很可以了,中规中矩,值

网友:
好专业的样子,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