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准预告!!!备把闲置多媒体音箱改蓝牙

楼主(2024-06-18):
闲置了,以前这箱子连接电视的,准备花13大洋升级蓝牙接口 ,安排如下图

以后看我表演

网友A:
听个响

“蓝牙已连接”
“蓝牙已断开”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差分输出,要注意。共电源的话可能会有共地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差分输出,要注意。共电源的话可能会有共地噪音

不打算共电源,里面丢一个12v电源,它这个自带功放,我还打算不用它自带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个响

“蓝牙已连接”

靠,这个确实有点讨厌,没用过,不知道此款是不是这样,如果真有,那以后少用就是,插个车载u盘就是

网友C:
上2.0,感觉2.1没必要折腾了。

网友:
带麦的可以表演

网友D:
用起来还行,准备拆了变压器做个收音机延长线

网友E:
这种模块很费电费。预告不加分哟,得大作出来。

网友F:
扔,听个响系列,别浪费感情了

网友G:
小音箱改蓝牙用着方 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模块很费电费。预告不加分哟,得大作出来。

很费电么,不打紧哈,敢听就不怕给电费哟,没分不打紧,欢迎串门哈

网友H:
单纯加蓝牙接收功能,搞一个蓝牙耳机主板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2.0,感觉2.1没必要折腾了。

2.0缺少低音,还是2.1吧,反正都是闲置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单纯加蓝牙接收功能,搞一个蓝牙耳机主板改造

想过,但有点鸡肋!要搞就搞实用的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扔,听个响系列,别浪费感情了

哦,是吗?但不怕,有低音炮加持应该有飞升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音箱改蓝牙用着方 便

对哈,就是这么想的

网友I:
我上两天红包没地方用也下单了,改几个MP3音箱,卫生间打算也放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起来还行,准备拆了变压器做个收音机延长线

不错,看来是同类哈,,你这面板比较大,我也看过但不适合俺这款,,话说天线随便找根线吧,还劳神费力拆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上两天红包没地方用也下单了,改几个MP3音箱,卫生间打算也放一个

你这款和我这款有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