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朋友们推荐一个不会掉盘的硬盘座

楼主(2024-06-18):
前后陆续买了几个牌子的硬盘座,奥瑞科的,海康威视的,还有两个忘了牌子,有四座的有两座的,但是在拷贝大文件时候均出现掉盘现象,记得特别清楚是奥睿科的,用的是JSM539,刷了固件也不行,请同志们推荐一个不掉盘的,感谢

网友A:
估计 没有,我有几个都掉盘,还是根盘的质量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 没有,我有几个都掉盘,还是根盘的质量有关!

我们使用的中控有问题。都是最低级的!

网友:
买希捷或者西数的拆机盒子

网友B:
不追求多盘的买那种外壳抽拉式的3.5硬盘盒,抽掉盖子插拔硬盘很方便,跟底座也差不多,还便宜我单位,家里都用几年了,没掉过盘
另外掉盘考虑是电源太差,自己换个功率大点的优质电源

网友C:
电源换台达,,换电流大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追求多盘的买那种外壳抽拉式的3.5硬盘盒,抽掉盖子插拔硬盘很方便,跟底座也差不多,还便宜我单位,家里 ...

谢谢朋友,我也有个单一的硬盘盒,换个没有问题,不会掉盘,就是两个或者四个座的硬盘座就会出现这个现象,电源也更换过,我用台式机电源做过测试,问题依旧。尤其是你频繁在硬盘座内读取文件,打开程序他就会出现掉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换台达,,换电流大点试试

更换过,没有用处,还是我们用的中控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我也有个单一的硬盘盒,换个没有问题,不会掉盘,就是两个或者四个座的硬盘座就会出现这个现象 ...

那应该是产品设计有问题,既然用了几个牌子都有问题,这类产品还是别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应该是产品设计有问题,既然用了几个牌子都有问题,这类产品还是别用了 ...

确实,我在京东很多国产牌子都看过评论,差评里几乎都存在掉盘现象

网友:
不行,,把电脑里的电源  跟  sata引出来用。

网友:
盘的质量或电源有关。

网友:
是否是温度过高掉盘

网友:
这个现在硬件技术没有问题。软件的话。最好是找大厂做的。。就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当初买过一个叫“致浦”的硬盘座,比较好用。

网友:
带NAS功能的不会掉。

网友D:
硬盘座有天生的缺陷,都概率掉盘。
竖装的硬盘,其实只有底部是支撑点,运行中的震动控制不住,还全加在底部。刚好底部又是触点,受震动影响接触不好。
不能控制震动+触点接触不好,有掉盘概率。
如果一定要用硬盘座,用硬盘盒抽调上盖,平放使用。
不要用x睿科,它的板子设计的很缩,供电不行。就算你换了电源一样会掉盘。

网友:
感谢发帖,绿盟还好

网友:
掉盘都是供电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盘座有天生的缺陷,都概率掉盘。
竖装的硬盘,其实只有底部是支撑点,运行中的震动控制不住,还全加在底 ...

哦,原来如此,我说呢我用稳压电源供电,12V10A都掉盘,也按紧了,起初以为是电源供电,后来以为是中控原因,看来都不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