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45W电源能跑120W?

楼主(2024-06-18):
偶然发现联想这个45W的电源居然能跑120W不保护,而且压降极低。

我都怕它突然爆了。。。

只有一个还在用,谁有同款,拆一个看看。

网友A:
不拆一下给大家看看,你对得起坛友吗?

网友B:
是不是坏了啊   呵呵  我还有好多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拆一下给大家看看,你对得起坛友吗?

笔记本还健在,还得留着给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坏了啊   呵呵  我还有好多个

拿同事的同款也试了下,一样这么猛

网友C:
不能保护的电源只有两个可能:一是假,二是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保护的电源只有两个可能:一是假,二是坏

百分之百保真,三个同事同批的电源都这样的。

网友:
之前不是有个改打印机电源的,标2.5A,到6A都还能输出,再高才保护。32V的。有些电源余量巨大

网友:
我家有个20v4.5安90瓦的质量没得说

网友D:
热量,这才是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热量,这才是重点

交给专业人士测试吧,245焊台只有三五秒大功率,温度不用考虑。正常用的话限制功率了,限制到100w以下了。超太多怕boom。。。。

网友E:
过流这么多不保护切换输出,这明显不合格。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过流这么多不保护切换输出,这明显不合格。

联想C口65w,到70多w保护;方口65w降电压,降到15v,但不保护;只有这个45w跑100多w毫无波澜。。。。假电源基本不可能,都是笔记本带的原装电源。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过流这么多不保护切换输出,这明显不合格。

不一定是过流,可能是电源是120W的,只是贴45W的标。以前我在惠州一个电子厂拉货见过,低功率的电源良率低不够数,重新生产来不及,就拿了一百多个高功率的贴上低功率型号的标签一起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一定是过流,可能是电源是120W的,只是贴45W的标。以前我在惠州一个电子厂拉货见过,低功率的电源良率 ...

这是光宝代工的产品,作为一线大厂,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G:
有些品牌电源余量巨大,但你这个余量太大了,电源容易过热老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些品牌电源余量巨大,但你这个余量太大了,电源容易过热老化吧。

所以我都怕它突然boom了,偶尔用一下,而且限制功率到100w以下了,电烙铁都是升温的时候功率大,不超过5秒钟

网友:
这容余有点大了

网友(2024-10-06):
90W的估计没这大的余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