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TP-LINK TL-SL1218MP标准POE供电网络交换机48V拆机

楼主(2024-06-18):
TP-LINK TL-SL1218MP/SL2218MP/SG2218P标准POE供电网络交换机48V拆机,拆开一开,零部件满满当当的,难怪要几百大元。现在不通电了,明显是电源坏了,这个内置电源价格还要一百多。品牌货就是不一样。又贵还不好配。

网友:
图片很清晰

网友A:
另外一个也鼓包啦。

网友:
散热量这么低么?一个风扇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一个也鼓包啦。

长年不关机,一直开,机器表面都有五十多度。老化也正常。

网友B:
TP还要这样做工的 一般都是大壳子小心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TP还要这样做工的 一般都是大壳子小心脏

都是这样的,拆过h3c都这样,大壳子小板子

网友:
有个迅捷的孪生兄弟,一开始是三相电断零,导致380V高压烧坏了了电源,也是因为配不到合适的,我就搞了一个48V电源外置。凑合又服役了2年,然后在一个雷电的天气,彻底挂掉了。

网友:
牛人,一般人还真处理不了

网友:
发财电容还是怀孕电容?

网友:
厉害,水平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