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充电宝主板YM-563-5356需要接多大的热敏电阻?

楼主(2024-06-18):
网上买的22.5W快充功能的充电宝主板YM-563-5356热敏电阻具体参数多少?请教大神们

网友A:
一般是10K,具体需要根据它实际贴的电阻分压进行计算

网友B:
看芯片规格书啊,数码管下面有芯片

网友C:
一般10K比较多,可以串个2k电阻加20K电位器,慢慢调节看充电电流的变化,可以大致确定热敏电阻的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10K比较多,可以串个2k电阻加20K电位器,慢慢调节看充电电流的变化,可以大致确定热敏电阻的阻值。 ...

非专业的,没有这些设备测量,对于我有难度。大致10K,B值,精度是多少,请大神指教。还有如何选择错B值和精度,对充电宝使用会产生什么影响,比如充不进去电,或者充电高温什么的。实在不行不焊接这个热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10K,具体需要根据它实际贴的电阻分压进行计算

水平有限,不会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芯片规格书啊,数码管下面有芯片

被数码管遮挡了,不会看芯片规格书。

网友(2025-04-22):
一般10K或1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