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冰箱制冷很好,冷藏不太冷故障求助

楼主(2024-06-18):
冰箱冷冻都冻的很硬,冷藏只有16度,压缩机一直工作,换了温控问题依旧,可能是什么问题呀,毛细管堵了吗?但是冷冻是正常的。

网友A:
除非你的是风冷,就看看冷冻里面的一个风扇是不是坏。不是风冷的,我问过修电器的,说漏氟,没得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你的是风冷,就看看冷冻里面的一个风扇是不是坏。不是风冷的,我问过修电器的,说漏氟,没得救。 ...

机械的,按说漏氟了,冷冻也不应该好用的呀。我这个冰箱有20年了,最近有6年没有用了。铜管的老机器,感觉比现在新的质量要好些。

网友:
检查风门
就是一个步进电机控制的小门
可能卡滞了也可能是来至主板的电压不对

网友:
以前的直冷冰箱,有的冷藏和冷冻是分开铜管的,有可能是冷藏铜管堵了。再者检查一下看看密封胶圈有没有问题,太久不用可能老化封不严跑冷气

网友:
我的旧冰箱就是这个故障,一直转,冷冻室温度低,冷藏不行,换了温控器也解决不了,老型号了,没有配套温控器了。最后还是换新

网友:
中间有个阀门坏了

网友:
冷藏的管道问题可能性最大

网友:
大概率是漏氟,不好修

网友:
冰箱自己不好整

网友:
我这办公室一台老双门冰箱症状和你差不多,不过方向反的,是从下往上开始不制冷,先是冷冻室最下层不结冻,然后逐层向上直至整个冰箱不制冷,从发现底层化冻到整个冰箱不制冷持续时间将近1个月,
故障是漏氟了,制冷剂太少还没到蒸发管后部就全部气化了,你这方向是反的可能制冷剂是由下往上走的

网友:
一般是串联,先过冷冻再到冷藏,缺制冷剂?

网友B:
如果是直冷的就是缺氟,看看冷藏室壁鼓包就是后面的管子漏了,要拆背板的发泡材料,补好漏加好氟还得重新发泡,估计费用不会低于300元,老家有个冰箱就这毛病,也没人上门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直冷的就是缺氟,看看冷藏室壁鼓包就是后面的管子漏了,要拆背板的发泡材料,补好漏加好氟还得重新发 ...

现在人修家电敢开店,但是手上没技术,就是换总成,没耐心修这种找漏,小元件的故障。修之前先告诉你,修简单故障,故障太大了直接劝你买新的,一个是修不来,换件测试为主。另修贵了怕你不付钱,他浪费时间。

网友D:
是不带电磁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械的,按说漏氟了,冷冻也不应该好用的呀。我这个冰箱有20年了,最近有6年没有用了。铜管的老机器,感 ...

大部分维修店都不修冰箱。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人修家电敢开店,但是手上没技术,就是换总成,没耐心修这种找漏,小元件的故障。修之前先告诉你,修 ...

主要是现在冰箱太便宜了,这种维修太麻烦,还得开背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带电磁阀的

有的冰箱双循环带三通阀,比方三通阀断电应向冷藏室通制冷剂制冷结果阀坏仍向冷冻打制冷剂,这时的停机信号应当甴冷藏温控器提供,但甴于没制冷剂冷藏温控器自然不断开(温控器:我也没坏是没到温度)压缩机不停机冷冻强制冷

楼主:
后来估计又两个可能,一个是缺氟了,另外一个就是堵了,自己没设备,找人估计维修怎么也得200以上,而且还不一定能修好。最后换新的了。折价50,可惜了全铜管和压缩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