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9341-300M路由器+水星505网桥远距离通讯

楼主(2024-06-18):
方案:
采用841N 路由器 客户端接入主网络,
CPU 9341 系统DD-WRT
网桥:水星505,5.8G 5KM网桥
效果:
1、网桥链路速度300M以上。
2、客户端接入路由器WiFi速度下载速度低,上传速度快,应该是路由器主要用于下载,我这里逆方向使用,数据供大家讨论借鉴。

竟然没有跑满100m的网口。

网友:
上传好快啊

网友A:
远距离是多少距离?视距几公里?当时天气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远距离是多少距离?视距几公里?当时天气如何?

估计距离有800m-1km,部分遮挡。连接质量还可以。一格信号也能连接。

网友:
不错了,5公里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远距离是多少距离?视距几公里?当时天气如何?

40层高楼封闭型办公楼,视距大约一公里左右,有楼房的一个角遮挡看不见,出乎意料能用。已经运行十几天了,下雨都没有影响,今天就下大雨呢。这个设备一格信号就能通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估计距离有800m-1km,部分遮挡。连接质量还可以。一格信号也能连接。

如何做到这么运的,两地空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何做到这么运的,两地空旷吗?

不空旷,40层全封闭高楼俯视,中间有一个楼房遮挡,不能直接看到。
直视的话应该可以更远。
本来也是试一试的态度,买了一对二手的水星505 5.8G网桥。
这个网桥网上说内部也没有功放,但是用了极化天线,应该是水平和垂直极化。
信号的分辨率很好,用手机和笔记本根本收不到信号,网桥3格信号。
这个网桥用的是通用协议,手机笔记本也能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