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种吸尘器无刷电机如何启动?Longood RH001G

楼主(2024-06-18):
拍个吸尘器电机,结果启动不了,大家看看怎么启动,吸尘器上的。几个接线柱都试了,没反应

网友:
大概除了供电,白色插座那边还有控制信号吧

网友:
接上电源后应该还要给它一个起动信号,比如调速器什么的,

网友:
一般要给PWM信号,有些好像接电位器也能行

网友:
估计这个电机是坏了以后才卖掉的,板子大概率是坏的,想起死回生难了。

网友:
买电调试试

网友:
2k电阻连接某两根线就可以

网友:
去掉驱动板,再买个新的驱动板换上,比研究原来的板子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