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Kindle卡大树了

楼主(2024-06-18):
Kindle电子书,最近开机卡大树了。搜了下大致都说是电池问题,电池拆下来用充电器也充满电了,开机还是卡大树。
随即拆了折腾下看看。

吹风机来一圈就能拆上盖了

看到主板上有个串口,焊了三根线接到usb转串口模块上

通过串口模块可以读出开机信息
U-Boot 2009.08-lab126 (Jun 29 2019 - 10:27:24)

CPU: Freescale i.MX6 family TO0.0 at 996 MHz
Temperature:   29 C, calibration data 0x58a50f5f
mx6sl pll1: 996MHz
mx6sl pll2: 528MHz
mx6sl pll3: 480MHz
mx6sl pll8: 50MHz
ipg clock     : 66000000Hz
ipg per clock : 24000000Hz
uart clock    : 80000000Hz
cspi clock    : 60000000Hz
ahb clock     : 132000000Hz
axi clock   : 198000000Hz
emi_slow clock: 22000000Hz
ddr clock     : 396000000Hz
usdhc1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2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3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4 clock  : 198000000Hz
MMC:  FSL_ESDHC: 0,FSL_ESDHC: 1,FSL_ESDHC: 2
Board: Muscat WFO
Boot Reason: [ POR ]
Boot Device: NAND
Board Id: 0670709182740701
S/N: G090G105828200XD
I2C:   ready
DRAM:  512 MB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Quick Memory Test 0x80000000, 0x1fff0000
POST done in 111 ms
Battery voltage: 3770 mV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 Booting kernel from Legacy Image at 80800000 ...
   Image Name:   Linux-3.0.35-lab126
   Image Type:   ARM Linux Kernel Image (uncompressed)
   Data Size:    3047928 Bytes =  2.9 MB
   Load Address: 80008000
   Entry Point:  80008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Loading Kernel Image ... OK
OK

Starting kernel ...

[    0.096464] No Legacy reboot reason code to print
[    0.279116] LPDDR2 MfgId: 0x3 [Elpida]
[    0.282889]
[    0.282891] just text: vaddr c014cfdc, va 0xc014c200 pa 0x801000c3 attr 0x6
[    0.291470]
[    0.291474] nmx6sl_wfi_iram: vaddr e084e000, va 0xe084e200 pa 0x904043 attr 0x2
[    0.304430]
[    0.304433] mx6sl_ddr: vaddr e0856000, va 0xe0856200 pa 0x905043 attr 0x2
[    0.312799]
[    0.312802] mx6sl_iomux: vaddr f40e0000, va 0xf40e0200 pa 0x20110c3 attr 0x149
[    0.321541]
[    0.321543] ANATOP: vaddr f40c8000, va 0xf40c8200 pa 0x20110c3 attr 0x149
[    0.329871]
[    0.329874] CCM: vaddr f40c4000, va 0xf40c4200 pa 0x20110c3 attr 0x149
[    0.339948]
[    0.339950] MMDC_P0: vaddr f41b0000, va 0xf41b0200 pa 0x21110c3 attr 0x149
[    0.353953]
[    0.353956] L2: vaddr f2a02000, va 0xf2a02200 pa 0xa02043 attr 0x149
[    0.362756]
[    0.362758] arm perif: vaddr f2a00000, va 0xf2a00200 pa 0xa00043 attr 0x149
[    0.376280] pmic_soda_connects_notify_otg_out:423
3.0.35-lab126 #2 PREEMPT Sat Jun 29 10:35:45 UTC 2019 armv7l
Press [ENTER] for recovery menu...       0 /
BOOTING DEFAULT.
IP-Config: no devices to configure
kinit: Mounted root (ext3 filesystem) readonly.
info sytem:mounted_proc::
info system:mounted_sys::
info system:sy00::
info system:mounted_dev::
info milestone:6.63:49.1:49.1
info milestone:6.67:49.2:49.2
info milestone:6.70:49.3:49.3
info milestone:6.77:49.4:49.4
info milestone:6.80:49.5:49.5
info sytem:mounted_tmpfs::
info milestone:6.89:sy50:sy50
info system:start:time=6910:time=6910
info hardware:no_wan:: WiFi only device. No WAN found
info system:config:platform=wario,board=muscat,rev=07,proto=Y,wifi=Y,wan=N:platform=wario,board=muscat,rev=07,proto=Y,wifi=Y,wan=N
info milestone:7.07:sy51:sy51
lipc-send-event[845]: W def:lipc:method=LipcOpenEx service=com.lab126.hal:Method has been deprecated.
lipc-send-event[846]: W def:lipc:method=LipcOpenEx service=com.lab126.hal:Method has been deprecated.
lipc-send-event[846]: E lipc:con::Connection error(Failed to connect to socket /var/run/dbus/system_bus_socke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lipc-send-event[846]: C def:dbusi::Failed to init dbus
lipc-send-event[846]: E def:open::Failed to open LIPC
lipc-send-event[846]: E def:fail:source=com.lab126.hal, event=usbPlugIn:Sending event failed
lipc-send-event[845]: E lipc:con::Connection error(Failed to connect to socket /var/run/dbus/system_bus_socke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lipc-send-event[845]: C def:dbusi::Failed to init dbus
lipc-send-event[845]: E def:open::Failed to open LIPC
lipc-send-event[845]: E def:fail:source=com.lab126.hal, event=usbPlugIn:Sending event failed
info milestone:7.95:sy99:sy99
info system:done:time=7980:time=7980
crond[864]: crond (busybox 1.28.3) started, log level 8

init.exe: sshd main process (863) terminated with status 127
init.exe: sshd main process ended, respawning
init.exe: recevent pre-start process (867) terminated with status 1

Welcome to Kindle!

kindle login: info milestone:8.29:sc01:sc01
info system_fs_loopbacks:mountingfs:Mounting compressed directories filesystem images:Mounting compressed directories filesystem images
info milestone:8.31:sc02:sc02
info milestone:8.36:/usr/share/X11/xkb:/usr/share/X11/xkb
info system_fs_loopbacks:mounted:Image /usr/share/X11/xkb.sqsh mounted:Image /usr/share/X11/xkb.sqsh mounted
info milestone:8.39:3:3
info milestone:8.40:sc05:sc05
info milestone:8.42:/usr/java/lib/fonts:/usr/java/lib/fonts
info system_fs_loopbacks:mounted:Image /usr/java/lib/fonts.sqsh mounted:Image /usr/java/lib/fonts.sqsh mounted
info milestone:8.46:4:4
info milestone:8.47:sc05:sc05
info milestone:8.48:/etc/kdb.src:/etc/kdb.src
info system_fs_loopbacks:mounted:Image /etc/kdb.src.sqsh mounted:Image /etc/kdb.src.sqsh mounted
info milestone:8.52:5:5
info milestone:8.52:sc05:sc05
info milestone:8.54:/usr/lib/locale:/usr/lib/locale
info system_fs_loopbacks:mounted:Image /usr/lib/locale.sqsh mounted:Image /usr/lib/locale.sqsh mounted
info milestone:8.57:6:6
info milestone:8.58:sc05:sc05
info milestone:8.60:/usr/share/keyboard:/usr/share/keyboard
info system_fs_loopbacks:mounted:Image /usr/share/keyboard.sqsh mounted:Image /usr/share/keyboard.sqsh mounted
info milestone:8.72:7:7
info milestone:8.73:sc05:sc05
info milestone:8.74:/opt/var/local:/opt/var/local
info system_fs_loopbacks:mounted:Image /opt/var/local.sqsh mounted:Image /opt/var/local.sqsh mounted
info milestone:8.78:8:8
info milestone:8.79:sc05:sc05
info milestone:8.80:sc07:sc07
info system:emiting_event:mounted_fs_loopbacks:mounted_fs_loopbacks
debug sytem:event_emitted:mounted_fs_loopbacks:mounted_fs_loopbacks
info milestone:8.85:fs75:fs75
info system:emiting_event:loaded_modules_dependencies:loaded_modules_dependencies
debug sytem:event_emitted:loaded_modules_dependencies:loaded_modules_dependencies
info modules:modprobe:loading module fsl_otg_arc:loading module fsl_otg_arc
info system:emiting_event:loaded_fsl_otg_arc:loaded_fsl_otg_arc
debug sytem:event_emitted:loaded_fsl_otg_arc:loaded_fsl_otg_arc
info modules:modprobe:loading module ehci_hcd:loading module ehci_hcd
info system:emiting_event:loaded_ehci_hcd:loaded_ehci_hcd
debug sytem:event_emitted:loaded_ehci_hcd:loaded_ehci_hcd
info modules:modprobe:loading module fuse:loading module fuse
info system:emiting_event:loaded_fuse:loaded_fuse
debug sytem:event_emitted:loaded_fuse:loaded_fuse
info hardware:no_wan:: WiFi only device. No WAN found
info milestone:9.14:fs00:fs00
info system:emiting_event:loaded_ppp_async:loaded_ppp_async
debug sytem:event_emitted:loaded_ppp_async:loaded_ppp_async
info system:emiting_event:loaded_fakekey:loaded_fakekey
info filesystems_keys:not applicable for this device type::
debug sytem:event_emitted:loaded_fakekey:loaded_fakekey
info filesystems_var_local:DB PARAMS:FreePageSize:250880 bytes. AvailableSpaceInVarLocal:40933 KB.:FreePageSize:250880 bytes. AvailableSpaceInVarLocal:40933 KB.
info milestone:9.54:fs23:fs23
info system:emiting_event:mounted_varLocal:mounted_varLocal
debug sytem:event_emitted:mounted_varLocal:mounted_varLocal
info milestone:9.61:fs25:fs25
info milestone:9.65:vi00:vi00
info prereg:PRAGMA_QUICK_CHECK_PASSED:: sts=0
info userstore:run:time=10080,action=start:time=10080,action=start
info userstore:start:found_bootup_flag:found_bootup_flag Found BOOTUP flag file
info display:update:Checking '/opt/eink/images/R209_ED060KD1C3' for overrides:Checking '/opt/eink/images/R209_ED060KD1C3' for overrides
info system:emiting_event:loaded_touch:loaded_touch
debug sytem:event_emitted:loaded_touch:loaded_touch
info milestone:12.47:vi99:vi99
info display:started:time=12490:time=12490
info system:emiting_event:display_ready:display_ready
debug sytem:event_emitted:display_ready:display_ready

Welcome to Kindle!

kindle login:

不知道用户名密码,
开机时貌似还有个恢复模式,兄弟们有搞过这玩意的吗

网友:
我的触屏板,屏被小孩子摔坏了,

网友:
可能要刷固件

网友:
原来是卡logo这里了,我还以为被小孩子塞树洞里面卡住取不出来了

网友:
为啥需要用户名和密码啊?我的Kindle没设置过,不知道是不是跟手机一样的开机密码?

网友A:
choose:     10
没有10?

网友:
没搞过,感觉就是固件有问题吧?如果没办法刷机,那就只能是砖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oose:     10
没有10?

没得10啊

网友:
很早之前搞过,国外有个Kindle的论坛,里面有讲,现在我的几代kindle都在抽屉里吃灰。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得10啊

哪来的10?能不能输入0?

网友:
我的卡大树就是电池过放电了,固件不会搞。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一般就是固件的问题

网友:
看到你这个才想想我的kindle,拿出来一看电没了,显示“!”号

网友:
感觉就是固件有问题

网友:
也有一个iReader买来的前几年看了好多电子小说,后来就一直积灰,偶尔拿出来充充电。。还是一个IPAD mini2,也一样。。。

网友:
泡面神器,见识了

网友:
到这个论坛上找资源,前提是你要懂英文。
https://www.mobileread.com/forums/showthread.php?t=225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