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如何从kxlcd程序包中提取ST7588(IIC)驱动程序

楼主(2024-06-18):
经常玩屏的朋友,或许会下载到点屏大师的点屏驱动程序包作品kxlcd( https://wwb.lanzoum.com/b00oc01jjc 密码:lwyq)。
但毕竟是大师级的作品,所以作为菜鸟,里面好多程序之间的内在联系都很难理清。

本人想从中提取ST7588的MS51点屏程序,主要是屏幕初始化和简单显示即可。
请大家赐教!谢谢!

网友A:
IIC总线可以直接监听的,有arduino的程序

楼主:
IIC总线,我一般用软件模拟,网上也有很多可以直接照搬的,这个没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IIC总线可以直接监听的,有arduino的程序

arduino也是在u8g2库里,这个库想提取 ,觉得更难。

网友B:
楼主也会遇到这问题?我也是,在他这个程序里,根本找不到初始化程序。不去自己去看PDF自己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也会遇到这问题?我也是,在他这个程序里,根本找不到初始化程序。不去自己去看PDF自己写呢。 ...

看了PDF,也抄了网上的7588T例程,修改来修改去,就是还是无法正常显示,设备地址是0x7e也没有弄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也会遇到这问题?我也是,在他这个程序里,根本找不到初始化程序。不去自己去看PDF自己写呢。 ...

kxlcd中初始化貌似这个函数:void LCD_IC_INIT(void)
但这个函数中找不到7588这个型号的。

网友:
I2C因为涉及到硬件,每个库函数都不一样,同一个库写的驱动也会有区别,除了软件模拟可以快速移植,其他形式都得啃一下代码

网友:
大致看了一下,kxlcd.mcu.base.c 文件里面就是封装的LCD驱动函数,适配一下单片机的I2C接口,理论上来说就能跑了

网友:
kxlcd.mcu.base.c 文件里面无非就是控制I2C 字节写入到从机(LCD屏幕)的函数;把I2C搞通,点亮屏幕不是难事

网友C:
#elif LCD==196        // TODO老王0.5元1.4寸冷链标签日光屏 13pin*1mm
        // 排线丝印:GIANTPLUS 307352700  屏幕丝印:GPM1379A0
        // 排线定义:
        // 1-正极接3v3 2-GND 3-正极?接三极管 4,5-接地 6-接1正极/dc? 7-接t3 8-GND
        //        9-接t2  10-RST?接t12到mcu  11-CS?接33欧到mcu  12-vout?接电容 13-GND内部50欧

        // DIE连接:t1,t2,t3......   正极 gnd  正极  4,5,6,7,9,10-rst,11,数字正极?,gnd
        // ?ST_7588?

        // 保护特征:
        // -gnd: 1--0.63V 3-0.56V 4,5,6-0.92V  7-0.87V  9-0.88V 10-1.46V 11-0.89V 12-0.56V
        //  --12:  1-0.76V  3-0.7  4,5,6-0.95V  7-0.9V   9-0.91V 10-1.48V  11-0.92V
        // --1:     3-2.8V   4,5,6-1.0V 7-0.96V  9-0.97V 10-1.5V  11-N 12-N

        //#define UC_1601 // die size 9.7mm,*1.1mm
        #define UC_1601
        //#define LCD_BIAS_1_7 // 此屏必须用1/7偏压设置,对应0xA3指令,不能用0xA2指令
        #define SPI
        #define KXLCD_RAW_WIDTH         128
        #define KXLCD_RAW_HEIGHT         64

楼主:
引用 网友C:
#elif LCD==196        // TODO老王0.5元1.4寸冷链标签日光屏 13pin*1mm
        // 排线丝印:GIANTPLUS 307352700  屏幕 ...

我的屏是191的。搞清楚了,点屏成功了。不过不用大师的代码,我用的是网上下载的,修改其中的一部分。

网友D:
没有屏 不能测试
   网上有个  ST7588 128x64Dot LCD 驱动程序, 使用I2C通讯.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sinceyoulove/444560
  希望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屏 不能测试
   网上有个  ST7588 128x64Dot LCD 驱动程序, 使用I2C通讯.
     https://download.eewor ...

是汇编的,不会用。
现在点亮了,谢谢!

网友E:
kxlcd 里面也没有 ST7588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kxlcd 里面也没有 ST7588 吧

i版本的就有了,以前版本的就没有。

网友(2024-07-23):
楼主是在那里下载的点屏大佬的库的?

网友F:
lcd驱动自己写又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F:
lcd驱动自己写又不难

主要是英文版的说明书看不懂,没办法,只能从网上拿来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