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Hdmi连接4k高清电视,怎么配置显卡

楼主(2024-06-18):
我家12年的电脑,没有hdmi接口,我想用hdmi高清数据线连接4k电视。需要配个4k显卡还是普通带hdmi接口的显卡?我想用电视观看电脑里的4k高清视频。求大神解惑!!万分感谢

楼主:
有没有大神帮帮忙

网友:
有VGA  DP

可买上面接口转HDMI的
连上你12年的电脑看看里面有4K分辨率可调吗?

如果你的硬件还可以
可买USB3.0转HDMI的4K扩展乌。

网友:
12年的电脑看你那高清可能看成PPT

网友:
转出达到4K才行

网友:
12年电脑?带独显吗?什么显卡?盲猜无法硬解只能软解,什么CPU也没说!!

网友:
12年的电脑看4K? 哈哈,会不会真的变成看幻灯片?就算加了显卡,其他硬件性能可能也不行了

网友:
先试试看吧

网友:
我的9代核显都有点吃力(没有装显卡)!你的估计会卡顿!

你直接用看电视的机顶盒播放就可以,一般是可以播放4K分辨率的内容,中国移动的盒子不要碰,不管运存多大,一定要是品牌中高端的,比如苹果,华为小米的盒子

网友:
直接用转接头不行吗?

网友:
原先连过,好像连上就自动会显示当前分辨率。然后自己在属性里面调

网友:
12年的电脑

网友:
cpu也跟不上了,可以从新组个,E3CPU...

网友:
4K视频的解码能力主要得靠CPU支持吧,不然只能软解。能否流畅观影还得看硬件配置。只是解决电脑和显示器连接的话,转换接头和线缆有很多都可以实现。但并不是能连上,能输出画面就有好的观影效果。

网友:
这个需要显卡和电视机都支持才可以把

网友:
买个AMD W2100 买条DO转HDMI线支持4K的大约70大洋左右。即可

网友:
如果有DVI可以买DVI转HDMI的线。怕是集显播放4K视频卡顿吗。

网友:
便宜的配个1030

网友:
买个支持4K分辨率的显卡,播放软件里设置硬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