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P+N漏保可以完全替代2P漏保么?

楼主(2024-06-18):
1P+N好像只占用2个安装位,
但是2P要占用3个安装位,
大家通常会选择哪种漏保?

网友:
肯定不能啊,不然的话也就没有必要生产2P漏保了。

网友A:
1P+N和2P的主要是开关是1P和2P的区别,漏保部分是一样的,规范接线的情况下1P开关只断火线,2P是零火线都切断

网友:
我家里都用1P+N的,总开关用2P的空开

网友:
2P是零火线都切断,楼上打错字了

网友B:
1PN型的漏电保护器能同时切断零线和火线,而2P款漏电保护器在断电时只切断火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1PN型的漏电保护器能同时切断零线和火线,而2P款漏电保护器在断电时只切断火线。 ...

不懂就不要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1P+N和2P的主要是开关是1P和2P的区别,漏保部分是一样的,规范接线的情况下1P开关只断火线,1P是零火线都切 ...

只断开火线,是否也有风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断开火线,是否也有风险?

正常情况下没问题,非正常情况就难说了,比如:
零线总线断路,火线电压就通过你家别的回路或邻居家的电器加到你的零线上了,当然还有接错线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没问题,非正常情况就难说了,比如:
零线总线断路,火线电压就通过你家别的回路或邻居家的电 ...

接错线什么意思?把火线接到零线上,然后跳闸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1PN型的漏电保护器能同时切断零线和火线,而2P款漏电保护器在断电时只切断火线。 ...

你是不是说反了?
1P+N只切断火线
2P+N才同时切断零线火线?

网友:
1P开关只断火线,2P是零火线都切断

网友C:
有些1P+N也是能做到零火双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1P+N也是能做到零火双断……

哪些1P+N能做到零火双断?

网友D:
1P+N和2P的不都是占2位么?2P+N才会占3位呀。我为省空间,分路还用到了1P漏保,只是零火线接头挨得近,接线得十分小心,并确保不要短路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1P+N和2P的不都是占2位么?2P+N才会占3位呀。我为省空间,分路还用到了1P漏保,只是零火线接头挨得近,接线 ...

2P不带漏保,2P+N才有漏保吧,这里说的是带漏保空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2P不带漏保,2P+N才有漏保吧,这里说的是带漏保空开

2P有空开有漏保:

我家用的是全是1P占1位的漏保。

网友:
看断路器的标志就能清楚了。最好选大接口的,小的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
虽然说性能没有大差距,但是尽可能选标准2p的,后期更换无虞,我家的就是窄版的,有一个按T扭没反应,换2p的就搞不下,费牛劲扩面板孔才装上去。

网友:
建议是总开,过压延时,然后2P的漏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