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M1688DW Pro 评测以及 LD100 成像鼓拆解清废粉 附清零方法。

楼主(2024-06-18):
儿子经常要打印资料,单面太厚太重了,携带不方便,每次手动双面打印太麻烦了。
so,618前入了台联想的M1688DW Pro,就看是最便宜的黑白激光双面打印,后期耗材便宜,正规全新要小900,我入的七退的机器,小700,检测是2024年4月22生产的,外观准新,机器统计总打印400多印,但是粉仓如我所料用快用空了,这碳粉不值钱,加一瓶进去就满了所以无视。
这机说是三星的技术,说这机型的前辈机型L100主板容易烧2个供电管子,我看了下管子不值钱,很好拆换,对我来说没难度,如果M1688DW Pro也继承了前辈的设计缺陷,无非就是换2个管子的事,可以接受,这机型貌似是才出来的,买的人不多,算是最便宜的自动双面带WIFI带扫描的黑白激光,我本就是维修打印机出身的,就让我来尝螃蟹吧。

前一个激光黑白是M7206W,也就是兄弟1618w的换壳机型,是兄弟的技术,皮实耐操,也是耗材便宜的吓人的型号,一万印只卡了2次纸。因为我需要自动双面才换的新机器。
这三星技术的M1688DW Pro各方面都要比M7206W好一点,打印速度更快,外观更漂亮,噪音小多了,双面复印身份 证无需放正身份 证,只需把身份 证放在左上角任意形状摆放,机器会自动调整朝向帮你放正,M7206W是你放歪了 复印出来就是歪的。
打印负荷方面,M7206W我经常超负荷,实测冬天天冷的时候最多80张一定降速,夏天一般60张就降速了,一旦过热降速,即便你用风扇对着吹,要吹很久很久至少半小时才回复速度。M1688DW Pro实测连续打印了150张,没降速,感觉M1688DW Pro的出风口风量要大很多,而且噪音要小很多,不管是打印还是扫描的噪音都要小很多。
关于卡纸,1688我目前打印了500张左右了,几乎都是双面打印0卡纸,我用的纸都是比较好的,80g和85g都有,我觉得卡纸这东西,跟你用的纸张厚度硬度成直接关系,杂牌标称70g的好多只有60g,卡纸率会暴增。
老M7206W内存只有32M,每次打印一多,电脑端是必须一直保持打印数据传输状态的,也就是说,假设我打印100张,需要10分钟,这10分钟我电脑必须保持打印状态,不能死机,不能关机,因为机器内存太小了,但是1688内存有512M,很大,我记得上次执行150张打印,电脑是直接USB把150张内容传输到打印机上,然后打印机离线打印,就没电脑端啥事了,即便我电脑关机,死机也不影响打印,这确实是进步了。
1688支持IPV6,支持SSL / TLS服务器通信,貌似可以外网远程访问设置页面。支持当前墨粉盒的消耗(基于“ISO/IEC 19752”标准估算)。

下面说下1688这机型换碳粉,清废粉,三星的黑白激光都有废粉,这点很烦,兄弟是0废粉的,如果是三方开了洞的成像鼓,打开塞子把废粉直接抖出来就行了,我这是原装的成像鼓和碳粉仓,没得开洞,成像鼓得拆掉才抖的出废粉,主要是鼓芯两侧有个金属卡扣,很难拆,得用两个小一字螺丝刀一起用力才取的下来,我图示注明了,注意取的时候别弹飞了,我看卖粉的说,这成像鼓寿命是10000印,寿命过半既5000印以后再拆开清废粉,我今天是为了测试好不好拆。
费粉仓左右两颗螺丝都要拧下,然后费粉仓就轻松拿下, 注意拿下的时候缝隙一定要朝上,不然就会像我今天一样撒了一身的废粉.......
这成像鼓标称寿命1W印,实际我试过翻倍2W印都没问题,即便效果不好了,10块钱单换鼓芯又是一万印,所以这机器后期成本低的可怜。
我买的某品牌110g的碳粉,9块钱左右一瓶,毛重141g加完剩余重量60g 实际粉仓一次加粉80g,所以买80g更合理一些,110g的话每次都要剩余30g左右。剩余三次的量又可以再加一次。

附上这系列机型清零方法,这系列机型没计数芯片,傻瓜式清零,这也是我选择它的理由,后期成本太低了,鼓芯10块钱1万印以上,忽略不计,一只粉仓30左右1500印,能加2-3次粉,每次加粉8块钱每次又是1500印,3次加粉以后磁棍才会老化,这都6000印了,才需要换一个新的粉仓30块钱左右,换粉周期不要以计数器提示加粉,以你看到自己变淡加粉,成像鼓寿命至少翻倍2W以上。所以后期碳粉硒鼓的成本是几乎为零的,不过纸张的成本千万不能省,双面打印一定要好点的纸,至少要80g,好点的纸几乎是不会卡纸的,而且能大幅度降低分页器和搓纸轮的磨损。走纸机构也会因此更少进灰。

哦对了,我今天1688的粉仓彻底打完了,新买的碳粉还没送到,我手上有M7206W的碳粉,我说试试兄弟的粉加在三星的机器里会怎样,结果,啥都打印不出来一片空白,呵呵,我说这碳粉都是通用的东西,各大品牌乍就不统一规格呢,都是碳粉,三星,兄弟,惠普非得各玩各的,搞的我今天时家里5瓶兄弟的粉但是没法给三星的打印机续命。

下面是电脑复位方法:
1.打开电脑联想打印软件-设置-高级设置-复位墨盒或复位感光鼓,
机器复位方法:
1、开机状态,打开上盖(能够看到硒鼓墨盒)
2、1秒钟内连续摁电源键两次(复位墨盒)
3、1秒钟内连续摁电源键五次(复位感光鼓)
恢复出厂设置步骤:
1、关机状态下,
2、打开设备上盖(能够看到硒鼓墨盒),
3、长按电源键,
4、直到电源灯橙色亮起后松开手,关闭整个上盖
5、复位完成
注意事项:
此方法适用于M100/M1688DW/M1520D/M1520W/M102/M102W/M100D/M100W/M101/M101D/M101W/L100等外观相似的联想打印机。

网友:
联想激光打印机的好多故障难处理,这个清零方法可以学一学

网友:
跟着楼主学习打印技术,买的7206普通版,刷了路由可以网络及手机打印了,平时使用非常少。

网友A:
看了楼主的高手评测,长见识了。
我家用的惠普小型一体机(带自动输稿器可以连续扫描进纸,带传真,带手动双面不能自动),十几年了,打印量不大,感觉也很省心。
只是第三方硒鼓有好有坏,很多都是打印一段时间就不均匀,一换回原装鼓就好了。

网友B:
联想的激打不太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联想的激打不太好用

联想的黑白激光都是换壳的打印机,分兄弟平台和三星平台,像联想的M7206W就是兄弟的1618W,功能造型驱动耗材完全通用,就是兄弟的1618w换了个外壳。
而联想的M1688DW pro 就是三星代工的,对应三星哪一款我还没找到。、
之所以买联想,就是图个便宜,同样M7206W和1618W 一模一样的打印机,贴联想LOGO的就是要便宜一两百,其他没任何区别,所以这也是我买联想的原因。
早期三星的打印机确实不好用,我自己都用坏了几台三星的打印机,但如果买兄弟的自动翻页至少要贵300块。现在的三星平台到底故障率还高不高?我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买的这台1688,毕竟也就600多块钱,后期耗材非常便宜。目前打印了500多页,暂时0卡纸,0故障。后期如果坏了,我给你们汇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楼主的高手评测,长见识了。
我家用的惠普小型一体机(带自动输稿器可以连续扫描进纸,带传真,带手动 ...

“很多都是打印一段时间就不均匀”
里面的的碳粉不好,估计是结块了。

网友C:
这些牌子我还是更信赖兄弟代工的机器,所以我618入了M7206,打印量少的情况下是个首选

网友:
先收藏备用,正用着HP1007,等用坏了就换个小型一体机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牌子我还是更信赖兄弟代工的机器,所以我618入了M7206,打印量少的情况下是个首选 ...

7206我自己用了五年了,给客户卖了不止10台了,都是0故障,属于皮实耐操的机型。

网友D:
自动双面带WIFI带扫描的黑白激光的M1688DW Pro新机小900,确实够便宜的,记住这款了。另外,感觉受点潮的纸也是非常容易卡纸。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动双面带WIFI带扫描的黑白激光的M1688DW Pro新机小900,确实够便宜的,记住这款了。另外,感觉受点潮的纸 ...

是的 受潮的纸即便纸张有80g厚 但是因为湿度原因 硬度不够 还是特别容易卡纸 尤其是喷墨双面。

网友E:
应该到户外去搞,费粉对肺部伤害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到户外去搞,费粉对肺部伤害大

弄碳粉的时候我都要戴防尘口罩的,谢谢提醒。

网友:
我用三星的ML-1610打印机,用二手的小米路由器刷了一个固件,现在当做网络打印机,已经用了很长时间了!

网友(2024-08-10):
一次加粉80g??加太多了,抖音上都是加粉太多导致异响,要换电机和塑料的齿轮。加粉太多电机 轴滑牙了,加40-50克差不多了

网友(2024-11-26):
我也买了M1688DW Pro正好看看怎么加碳粉,看了下碳粉大概10块钱,买个组装成品粉盒20出头。。。好像更方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