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LG显示器彩色竖线开机一整天自己好了

楼主(2024-06-18):
    前面发帖显示器开机好几条彩色竖线,后面开机变成三条,后面变成一条红线,开机一整天好了,谢谢大家,送美女给大家养养眼

网友:
韩国货就是高级i

网友:
我有一个任务栏都是横线的,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屏坏了,以后会越来越多彩条。

网友:
可能寿命快到了

网友A:
等明天再开机可能又会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明天再开机可能又会出现

哈哈,正常啊,能用就行

网友:
这个屏的毛病早晚还得犯,而且只会加重,顺便说一句,壁纸留下!算了,壁纸不要了,我都忘了我还有正版的第一人称射击游戏《壁纸引擎》(小红车),不缺图片和视频

网友:
竖线有可能是数据排线接触问题,如果是横线就编辑麻烦,要压屏机才能解决!

网友:
会复发的,这就是屏线接触不好,时好时坏。

网友:
这也能修好,你太棒了

网友:
够神奇的,有竖线基本没治了

网友:
轻轻松松又一贴。

网友:
这个要靠运气,我有个飞利浦的显示器,屏幕左边之前出现一道竖线,没搭理它继续使用,隔了一段时间自己消失了,到现在一年多了再也没出现过。

网友:
这么老的显示器用到现在电源板没事也算可以了,屏出线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下屏幕排线接触不良居多

网友:
LG显示器彩色竖线开机一

网友:
换一个显示器,你会发现旧的真的该扔了

网友:
可能是数据排线接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