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喜欢玩的小刀

楼主(2024-06-18):
小时侯啥时候都随身一把小刀。。。大了反倒没玩了,现手上的几把

楼主:
三刃木。。。。梁氏刀,接触的少,说国产刀里面不错,多年前随意买的

楼主:
搜鹿客。。。。迪卡侬里的一个欧州户外品牌?

楼主:
其实一直喜欢瑞士军刀,这二把买了十几年了,京东官店,很顺手,很锋刀,以前儿子小时外出给他削竹条枝条用的

楼主:
现在烙铁买的多,换鼠标微动用。。。。

楼主:
60包邮的老烙铁,恒温320度

网友A:
这些都带不上飞机吧

网友:
火车也上不了

网友:
管制刀具了解一下...

----------------------

楼主:
934手感也不错,头子热容大,原装子头上次买了不少,没头子焦虑了,换微动不错

网友B:
以前也爱玩刀子。现在看拼多多这种刀子也不错,够大,包胶柄手感好,平时切个水果很方便,背锁做的也行,不点头不摇头,关键是便宜,才十几元一把,买了几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也爱玩刀子。现在看拼多多这种刀子也不错,够大,包胶柄手感好,平时切个水果很方便,背锁做的也行,不 ...

有点类似三刃木。。。

楼主:
用瑞士军刀不宜切水果,,太锋利易切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带不上飞机吧

干嘛非得带管制刀具上飞机呢?坐飞机想带小刀是有办法的,就是带个大号指甲刀里边带小刀的,X光怎么照也是指甲刀,我多年以来都是这么带的,无一失手。

楼主:
用了二十年了。。。

网友:
刀子实际大小。

网友:
有钱玩瑞刀 没钱也玩瑞刀 丰俭由己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点类似三刃木。。。

三刃木绝大多数都是线锁刀,少量的轴锁,没见到有背锁。三刃木质量在国货里算较好的,这几只三刃木都是二十多年买的了,当时二、三十元一把,现在9系的接近百元,没性价比了。后来就有点喜欢背锁的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刃木绝大多数都是线锁刀,少量的轴锁,没见到有背锁。三刃木质量在国货里算较好的,这几只三刃木都是二 ...

刀刀不错,,,欢迎大家亮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