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鱼65购360-T7千兆路由器准备搞刷机

楼主(2024-06-18):
360WiFi6路由器T7、中国电信、无线3000M有线全千兆端口、WiFi6双频5G智能家用路由、双核1.3Ghz CPU。
号称高端路由。
花了65大洋。
准备到手后,刷机openwrt。
听说有flash型号的区别,容易变砖头。不懂啊,请大家提醒。

楼主:
是的,没有考虑USB,不知道有没有预留接口。看过拆机文档,板子也比较简陋,应该是没有USB。
65能买到带USB的吗?

网友:
开刷吧,洗刷刷喜刷刷

网友:
拆开看看详情

网友:
这个路由器信号咋样

网友:
除非你想当个有线主路由器之类的, 实际有线前端去广告或者其它**上网功能, 否则不建议刷OP

网友:
刷成功了吗

网友(2024-08-10):
不拆 说什么 ?

网友:
有线网口太少,没有usb,而且价格是硬伤啊。。

楼主:
告诉大家好消息,已经成功刷成openwrt。
过程中遇到两个问题,usb-ttl,需要安装驱动。刷新需要一个usb-网卡。
运行稳定。

网友:
有些刷过之后性能确实要好一些。

网友:
去年宽带缴费送的同款,送人了,今天缴费送的华为TC30,挂咸鱼不太好卖,卖不出去积雪送人,反正亲戚多做人情吧!!

网友:
话说 这个玩意,通电通网一直红灯,然后有WIFI信号,能恢复出厂,但是不管是连网线或者WIFI都获取不到IP,是不是要重刷固件呢?
麻烦知道的说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