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成品指示灯怎么供电?

楼主(2024-06-18):
车库给电动车定时充电,想制作一个指示灯,方便在楼上观察是否定时断电,防止定时器失效。

用1个3mm红色led灯珠制作指示灯,装在雨篷上面,在7楼上应该可以看见吧?  怎样才能防水呢?

刚看到有成品的防水指示灯买(说是加了限流电阻), 不知道如何简单供电?   可以像制作市电指示灯那样用电阻和二极管吗?

网友A:
这种指示灯安装面就是防水的,透明导光塑料片是粘上去的,螺孔安装位置有密封胶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指示灯安装面就是防水的,透明导光塑料片是粘上去的,螺孔安装位置有密封胶圈 ...

嗯,原本准备自制,就要考虑防水问题,,突然想到看看有没成品。  果然有,就是不知道怎么供电。

网友:
装这个指示灯有什么意义,在楼上看到,也只能表示线路有电而已。
还不如在家里装个功率计,看到上面显示的电流或者功率降到最低,就可以直接断电了。

网友:
装个电池能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原本准备自制,就要考虑防水问题,,突然想到看看有没成品。  果然有,就是不知道怎么供电。 ...

供电?你准备安装在哪个位置,电源插座选220V的就行,电池端选对应电压的指示灯就行,实际就是电阻阻值大小的区别,里面我拆过,就是LED加电阻

网友:
7楼一个LED灯,你要考虑还有没有光污染,这个距离够呛。

网友B:
过几天沾上灰就看不见灯光了。

网友C:
建议直接买个智能插座,直接手机上就可以看啦,还可以直接手机上控制开关,设置定时,查看功率,20块钱左右它不香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原本准备自制,就要考虑防水问题,,突然想到看看有没成品。  果然有,就是不知道怎么供电。 ...

供电的问题好解决,只是在7楼,灯暗了,你看不清。
我就在电表箱里面接了一个功率计,专门给电动车充电用。只需要看一下上面显示的功率和电流,不需要出门就可以了解充电状况。然后就可以关电或者你说的情况用定时器,是否定时断电了

网友:
沾上灰就看不见灯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供电的问题好解决,只是在7楼,灯暗了,你看不清。
我就在电表箱里面接了一个功率计,专门给电动车充电用 ...

暗夜里的一缕红光   应该能看见,我在楼上能看见汽车那个防盗灯闪。

我是在楼下电表那里接电到车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直接买个智能插座,直接手机上就可以看啦,还可以直接手机上控制开关,设置定时,查看功率,20块钱左右 ...

要网络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你准备安装在哪个位置,电源插座选220V的就行,电池端选对应电压的指示灯就行,实际就是电阻阻值大 ...

装在车库外面的铁皮雨蓬上,还要确保用电安全。成品指示灯说串了个电阻(怎么接3V和220V 电阻好像都是那么大?),我想用电阻和二极管来供电,不知道电阻后的线路会不会有机会出现22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几天沾上灰就看不见灯光了。

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

网友:
这种我买过一个,3V电池也微亮,220V也亮

网友:
买个天猫、小米、涂鸦等等的带电量显示的智能插座,手机APP控制,可以随时观察充电状态,也可以设置场景,设置当电流小于多少时关闭插座,不要太方便啊

网友:
雨棚上接指示灯得布线,再说雨棚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公共的你打孔布线物业不允许吧,还是买个智能插座比较实用。

网友:
4楼网友的方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