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整流电路的管子需要配对吗?

楼主(2024-06-18):
六个40SEP16组成的三相380VAC整流成560VDC的电路需要配对吗?类似这种电路坏了一个换了个60SEP16拆机管。

网友:
60A的整流管代替40A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
整流管没听说过需要配对,大电流的整流管替代小电流的也没问题,只要安装的下

网友:
没有必要的。。。

网友:
不放心就全部换了。

网友:
又不是音响, 哪那么高要求........

网友:
整流的配什么对,双声道的都可以不配对,最多听感上有点区别,但是不会出问题。

网友:
整流管配对主要是在精密并联输出电路,在这里都是异步和串联没有同步干涉不必要配对.

网友:
这是相当于二极管串联使用,不存在配对。如果有并联使用的有这个问题。

网友A:
不需要配对,只需要性能一致,最好是同一批次。

网友:
整流电路不用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配对,只需要性能一致,最好是同一批次。

还是有要求啊

网友:
整流的不用配对,电流够就可以了。

网友B:
不是并联就没事,并联的可能需要考虑Vf低的管子载流会比别的大然后先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并联就没事,并联的可能需要考虑Vf低的管子载流会比别的大然后先烧掉 ...

好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