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看力神拆机21700,靠不靠谱

楼主(2024-06-18):
从闲鱼上掏了几个力神21700,很便宜,抱着被坑的心态准备换上戴森v8,到货后量了量内阻很惊喜啊,不知道内阻能不能造假?

网友:
多多上有好多,也不贵,干嘛买拆机的,测一下容量看还有多少

网友:
特斯拉 松下21700   现在也少了  ……

网友:
拆机电池还要看自放电

网友A:
内阻没问题,测容量吧

网友B:
有没有可能内阻表不准了,我的内阻表是1035的,测下来感觉偏大

网友:
内阻一致性挺好

网友C:
闲鱼看见这个是啥锂电,内阻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内阻表不准了,我的内阻表是1035的,测下来感觉偏大

表应该没问题,测其它的都没事

网友:
内阻做不了假,除非你的表做假或是精度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阻没问题,测容量吧

大神都用什么测容量?

网友(2024-09-22):
多多上我买了10节,充满放半年只剩1.4v一般都在2.6v2.8v,这批次质量很差不建议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闲鱼看见这个是啥锂电,内阻很低

你这个是什么电池内阻这么漂亮?

网友:
也一直关注21700力神,代替18650做电动自行车电池担心内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