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电烙铁两个指标哪个更重要?

楼主(2024-06-18):
差生文具多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现在有两只电烙铁
一个号称120瓦的穷邦936用5mm大马蹄
一个号称150瓦的便携式245用3.5K
现在只对比这两种,不是对比焊台或其他的
两个电烙铁都调到400度,哪一个对付大焊点更有效?(什么升温速度之类的都不考虑)

网友:
245,245是一体芯,事半功倍,内热的烙铁就冷功率能达到标称而已,热了就没有了,而且烙铁头和发热芯的热阻太大,发挥不出功率来

网友A:
245也可以换大马蹄啊

网友B:
试一下不就有结果了

网友C:
标题和内容对不上啊,不考虑回温还问JB指标

要看所谓的大焊点多大了,靠烙铁头自身热容就够的话大马蹄更快,反之245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一下不就有结果了

245还没买,不知道有没有买的必要,所以来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5也可以换大马蹄啊

头子太贵了,936的贼便宜,10块钱5个,二十块钱可以配起所有的型号,放245都不够选一只国产货,消费不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题和内容对不上啊,不考虑回温还问JB指标

要看所谓的大焊点多大了,靠烙铁头自身热容就够的话大马蹄更快 ...

我说的是不考虑升温快慢,不是不考虑回温。

网友:
功率不虚标的话,肯定是功率大的。

网友D:
两个都不行  调到合适 回温速度不够化不开   调高点一下又氧化不沾锡了

网友:
两种都没用过,竟然这么大功率,只有t12,还有十多个刀头,也不坏,不折腾其它的了,大功率用老古董。

网友:
看内容是对付大焊点。大焊点吸走烙铁头的温度,锡就不容易化。

所以电烙铁头要大,存的热量多,对付大焊点不容易被拉低温度。

如果是连续焊,这里又想起经常听到的回温能力,哪个强。

网友:
大焊点,大面积焊接老式150瓦很好用,热熔大,就是第一次加热慢

网友:
大焊点大热容   小焊点快回温

网友:
不用试了那个245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都不行  调到合适 回温速度不够化不开   调高点一下又氧化不沾锡了 ...

可以一直挂着锡

网友:
我们一般用烙铁,,头子的成本和方便购买也得着重考虑

网友E:
这二支,哪支好用?934,,,T12。。。我觉得T12更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二支,哪支好用?934,,,T12。。。我觉得T12更好用

T12头子也蛮贵的。

网友:
900L的原装头子10来块钱,,T12的原装二手也差不多,,当然T12的W系列高热容的贵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