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坤九号碳晶铅酸充电器改锂电可行性

楼主(2024-06-18):
60V铅酸,没有老款那种标识最高73.5V,诱骗可控硅导通后输出为69.4V,直接给17串三元充电,电压会升高,到70.5断开了一下(没有转灯),再接入电池就没有电流输出了,电池一个循环还没放完,没有电子负载不好测试,直接拆了抄图,请高手指点下改电压可能性。

标识

黄色线应该是温度反馈电压,猜测调流的,九号新款铅酸车带温度探头,通过车上计量板变换后送到充电口。

高压侧LLC结构,两只W4U19查不到资料

L6599AD

16脚mcu,型号被磨,有4根通信插针,地、5V、另外2根连接芯片10、11脚,猜测是串口rx tx。

双光耦没看明白,只抄了358周边电路,头晕眼花。检流电阻是黑绿银棕黑,按实测电压相应应当是0.05欧姆?

网友A:
咱直接买个专用充电器行不行,实在不行给这个咸鱼出了基本能平价替换。

网友B:
这个充电器质量看起来很好,不过不如买个专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咱直接买个专用充电器行不行,实在不行给这个咸鱼出了基本能平价替换。 ...

专用的有,买这个充电器其实是为了它那根低压线,不想改车上接口不行就在输出加一个电压继电器71.4就跳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充电器质量看起来很好,不过不如买个专用的

输入的滤波电感电容没有,别的应该还好,应该对铅酸比较友好,实在不行我要给另一个锂电充电器换个航空插座,2个车,根线换着用

网友:
不见得是串口 也可能是IIC  一般铅酸的在带负载之后会自动升高电压

网友:
可以只保留L6599的电源部分,次级换成431稳压即可

网友(2024-07-24):
明坤的充电器质量怎么样,我看比西普尔卖的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