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式电表34看起来是短接的?

楼主(2024-06-18):
这是从网上找的接线图。

网友A:
不对啊,接线盒盖子上印的很清楚了,按你标的数字是火线1进2出,零线3进4出。
盖子上的标记2是接电压线圈,把1-2断开火表就不转了,1-3是电流线圈,用铜线短接转速变慢,线越粗转速越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对啊,接线盒盖子上印的很清楚了,按你标的数字是火线1进2出,零线3进4出。
盖子上的标记2是接电压线圈, ...

那么按我标注的红色字体来描述,应该怎么接线?

楼主:
我看到这个图了,但是看不懂。因为这个图上,345不是同一个点吗?

按这个图的意思,下方的4个洞是不是   13 45 ?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按我标注的红色字体来描述,应该怎么接线?

火线1,2,零线3,4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火线1,2,零线3,4

按我标注的红色字体,火线1进2出,零线3进4出。明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按我标注的红色字体来描述,应该怎么接线?

按你的标注,13进线,24出线。
进线:1火3零
出线,2火4零

网友:
盒子上已经标好了,就按盒子上接啊。

网友:
看有坛友说线圈,2号线应该是内部接线圈用。

外孔只有4个。火线1进,2出。

零线3进,4出。

看内部图,3号和4号孔是并联的,只能接同是零线。

网友:
1,3进线,2,4出线,3,4是零线。

网友:
零线在电表里面本来也是直接连的

网友: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