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atom z8300山寨板还能干啥?

楼主(2024-06-19):
以前脑抽闲鱼上高价淘的,中柏ezpad 4s 时尚版,2G内存,32G emmc,cpu z8300,装w10吧卡的要死,干啥啥不行,可是这玩意儿竟然能跑虚拟机,下载了个xp竟然还挺流畅,有没有好的精简版win10,给推荐一下,我试过鹅毛的19343.577,不完美,别的也总觉得不完美

网友:
NAS,软路由,远程工作站

数据不够用,PCI-E扩展个硬盘卡
算力不够,PCI-E扩展个没显示器接口的显卡
网卡不够,PCI-E插个4x网卡

网友:
下载机搞起来,以前存在原因是普遍小水管下载慢,现在是不花钱你接大水管也没有用,因为限制了水池出水速度

网友:
这种板子扩展有限,还是算了

网友:
降级,比如14393,比如10586等等...
---------------------

网友:
win10 ltsc,应该还可以

网友A:
找一个超级精简版的win10试试,我记得我有一个,安装部署好,只占600到800内存。

不知道有没有32位版的,应该占用更小。

网友:
要不你先试试老坛酸菜?既精简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个超级精简版的win10试试,我记得我有一个,安装部署好,只占600到800内存。

不知道有没有32位版的, ...

这么小?那不是跟pe差不多,好像找不到这种资源啊

网友:
重点在于折腾,废物利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小?那不是跟pe差不多,好像找不到这种资源啊

内存,不是硬盘,不要跟那些玩手机的混淆。

隔壁无忧搜万径人踪灭

作者号称400M内存就能运行。

网友:
先天不足,装什么系统都不完美

网友:
z8300太弱了

网友:
这货性能都赶不上J3455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不是硬盘,不要跟那些玩手机的混淆。

隔壁无忧搜万径人踪灭

嗯,我去找找,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去找找,谢谢

去远景论坛 win10版块找,
有超迷你精简版 win10

网友:
装个带网络版的PE玩玩
或者找个极限精简的win

网友:
卡得死的硬件上,你还装虚拟机用?
这就是传说中的闲着蛋太疼。

网友:
4G内存的还可以用用,2G的实在有点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