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大家给推荐一款百元价位性价比高的万用表,136和219哪个更好。

楼主(2024-06-19):
大家给推荐一款性价比高的万用表,136和219哪个更好。
以前用过优利德的,质量还不错,这个136c和众义的219,哪个更好,价格都差不多100元左右。众义的没用过,质量如何?

网友:
进来看看   等大神来

网友A:
哪个测电容大,就买哪个,一样的话就调便宜的。

1000uF量程实在是拿不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测电容大,就买哪个,一样的话就调便宜的。

1000uF量程实在是拿不出手。

便宜表的电容量程都不是太大吧。

网友:
感觉优利德的做工要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测电容大,就买哪个,一样的话就调便宜的。

1000uF量程实在是拿不出手。

优利德139的电容最大量程40mf,这个表的反应适度也挺快的。那就买优利德试试。

网友:
好像功能都差不多

网友B:
都不好啊,迈斯泰克DM100C更好了

网友:
我用的就是219   时间长了蜂鸣器通断档有点松动   拆开垫上1.6的废电路板正合适   四五年了其他没问题  4位半的功能很齐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不好啊,迈斯泰克DM100C更好了

感觉价格也能接受,真的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不好啊,迈斯泰克DM100C更好了

感觉这款还不如136好使啊。

网友:
必须优利德啊,终身质保

网友:
维修,实用,136
自己玩,用得不多,不在乎背光,屏幕模糊的感觉,129

网友:
要是经常用还是优利德

网友C:
现在不是有很多自动的,彩色屏幕的表吗?来一个试试玩?

网友:
肯定优利德啊。众仪都不一定能用3个月,品控极差,我们公司之前买3台半年不到全部坏。

网友:
个人都用过这两块表,我喜欢用136这块表。反应速度好 显示清晰

网友:
优利德136b+,用着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不是有很多自动的,彩色屏幕的表吗?来一个试试玩?

正泰的这种按键款如何?
胜利的大屏幕自动表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