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的新讯随身WiFi怎么切卡改串号呢

楼主(2024-06-19):
入手的新讯随身WiFi怎么切卡改串号呢,看质量还不错的,有研究过的大神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上过当的路过
有些软件就能切换,但是要输入密码,有些牌子可以搜到,有些就不行,比如腾达的,腾达官方是不锁的,但是出售给供应商,供应商会锁
建议直接买成品,改好的那种

网友:
据说 拆eSIM芯片能改什么着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这个,改成SIM卡了,但还是吃灰了,感觉也不好用,很鸡肋啊!

网友:
用的是那的模块

网友:
要不软件 ,不要固件,要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