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的摩托车样式电动自行车如何维修正常?

楼主(2024-06-19):
【电动自行车】多年的摩托车样式电动车如何维修正常?
方案一  修补
①车况  500 60 20 极速35,换控制器前 开弱磁后极速40  续航30-50
  目前 线路有短路情况,从在路边换了控制器后发生3次 自动反转问题,控制器质量不如原厂的  原车的换下的控制器还在,车长1.5米 重 55公斤
②使用频率:1周1次,或者1月5次。春秋季节多点,冬夏使用频率极低
③希望:希望可以稳定点,把全车线路换新,灯泡全部修正正确,电门转把换了。刹车上泵新换,把旧的控制器换一整套线,然后使用旧的控制器线继续。比较稳定,极速高点,带弱磁提速
④愿意再次投入几百块

方案二  换个新国标的新车?极速应该不能到35-40了 换新的电动车 如果是摩托车样式 需要上牌和驾照
————————————————————————————————————

、补充下内容给11楼的同仁   备注:上了正规牌牌的!

弱磁控制器能提高电机转速多少

使用弱磁控制器可以将电机的转速提高20%-30%。
一、 弱磁控制器的工作原理和作用
弱磁控制器是一种通过改变电机磁场强度来控制电机转速的装置。弱磁控制器可以通过降低电机的磁场强度,从而提高电机的运行速度。相比于传统的调速装置,弱磁控制器的工作效率更高,能够实现省电运行,并且更加精确地控制电机转速。
二、使用弱磁控制器能够提高电机转速多少?
弱磁控制器能够提高电机转速的程度,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
1. 弱磁控制器的性能:不同型号的弱磁控制器具有不同的控制能力。一般情况下,性能较好的弱磁控制器能够实现更大幅度的提速。
2. 电机的额定功率:弱磁控制器能够提高电机转速的上限,取决于电机的额定功率。对于功率较小的电机,弱磁控制器提高转速的效果较为显著;而对于大功率电机,则受到限制较大。
3. 电机的机械负载:弱磁控制器能够提高电机的转速,但同时也会增加电机的负载。在使用弱磁控制器时,需要考虑电机的机械负载是否能够承受提速带来的额外负荷。
综上所述,在一般情况下,使用弱磁控制器可以将电机的转速提高20%-30%。当然,具体的提速程度仍然需要根据电机和弱磁控制器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评估。
三、总结
弱磁控制器作为一种高效、精确的电机控制装置,能够在提高电机转速的同时实现节能运行。在选择和使用弱磁控制器时,需要考虑电机的额定功率、机械负载以及弱磁控制器的性能等方面的因素。

网友:
使用频率又不是特别高,捣鼓它干啥,用原厂的控制器不行么???

网友A:
楼上说的对,不总骑折腾他干嘛,摩托样式的也有新国飚,72 20的电池,高德极速55,新国飚蓝牌(电自牌照)

网友:
多年的小龟2电动自行车如何升级?
升级车架,升级电机,升级电池。升级控制,等等。

网友:
别改,建议删帖
因为某论坛涉及到改装,违法的,于是论坛没了
所以不建议搞,尤其是为了论坛,删了吧

网友:
换新的吧,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B:
改车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我家的小龟最高可以开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对,不总骑折腾他干嘛,摩托样式的也有新国飚,72 20的电池,高德极速55,新国飚蓝牌(电自牌照) ...

雅迪 绿源 小刀?都市风?

网友:
老的电动车没有啥改的价值,放旧车行换一辆新车,上牌按照规则老实行驶.不然每次碰到就扫码交那啥款不爽啊.然后旧车基本很少用啥高精尖材料做,后期减震基本锈蚀磨损,车架也开始生锈,线路都坏了的话基本改造的钱够以旧换新了加牌照了,至于那啥25还是35找店家说一下.

网友:
电机可以充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车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我家的小龟最高可以开40

没任何改动,高速档 满电时候 GPS速度就是38-41之间

楼主:
疑问?

以前DDR2 笔记本内存价格  还是非常高昂的时候  是不是楼上那位卖过内存条?1Gddr667 的?

网友:
这使用频率,共享不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对,不总骑折腾他干嘛,摩托样式的也有新国飚,72 20的电池,高德极速55,新国飚蓝牌(电自牌照) ...

55码估计刹不住,太快了,电瓶车45码最合适了,我的最大41

网友:
引用 楼主:
雅迪 绿源 小刀?都市风?

金箭tg120

网友:
引用 网友C:
55码估计刹不住,太快了,电瓶车45码最合适了,我的最大41

没急刹过,基本都是防御性驾驶,也就超车的使用用极速

网友D:
这种车在很多地方都不让上路了,还是别改了,万一弄点儿事儿出来不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车在很多地方都不让上路了,还是别改了,万一弄点儿事儿出来不值

车架41-45已经是极限了。原车的500-60-20 没有任何改动。3.0的胎

网友:
其实这一类的二轮车我改过很多回了,讲起来就是玩三大件,电机电控和电池,你这个电机应该不用换,电控看你的极速需求,要想起步猛就上限流大的控,当然最好是正弦的这玩意很静音,然后就是电池,电压越高极速越快,当然速度越快里程就越短。至于电池要看你对里程的需求了。大致可以按一度电约50公里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