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一下abb的质量,才用5年就挂了

楼主(2024-06-19):
17年家里装修,邻居有abb公司上班,全部强电都abb,不用怀疑是假的哦~~

早几天卫生间灯全部失灵,以为开关坏了(因为家里有一个abb开关有失灵情况),拆开开关发现是没电了,去检查空开,跳闸,此空开就接了卫生间灯+松下暖风机,以为暖风机坏了,折腾半天断开暖风机电源,空开无法上电!断开空开输出,一样,判断是abb空开挂了!唉,进口的abb啊,用了5年就自己挂了,这质量,说实话,真不行了!

网友A:
多大的房,需要这么多回路

网友:
16年年我差点也买了ABB的,后来还是用了施耐德的空开+松下开关。

网友:
电器元件都有坏的几率,不一定就是产品总体质量一定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大的房,需要这么多回路

目测300`400

网友:
一个不能说明问题,只能说几率问题,运气问题

网友:
1P+N的紧凑型漏保?感觉ABB品控一般,同一批产品大部分都不错,偶尔有几个坏的飞快

网友:
这是大别野的布线啊

网友:
这至少是个大平层啊。

网友:
我12年装修,也是全屋abb,倒是没出过问题。

全屋三个配电箱,主要是插座搞得多,厨房2路6平过去。

网友:
我还是喜欢用斯耐德多一点,

楼主:
真没有,13x平方,实用面积才10x吧!

网友:
这个紧凑型开关优点就是省空间查漏电方便,但负载功率稍大就不太合适。

网友:
开关都装满了

网友:
一百多平米房子用这么多空开,说明楼主线路分得比较细,不像我们家的,一个空开管几个地方。

网友:
是德国产的还是芬兰的。。。国产的差点

网友:
我居然看成了APP

网友:
普通产品,国内感觉还是施耐德占有率高点

网友:
这个啊啵啵是国内授权生产的,也就跟贴牌的差不多,真正血统的瑞士啊啵啵只有进口的。这个是北京那个授权公司的算不上纯正的啊啵啵,而且真的价格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