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给10多年的笔记本换固态加清灰。。

楼主(2024-06-19):
ACER的10多年了,触摸屏的,所以保护非常好。但毕竟老了,机械硬盘有点吃力,刚好手上有个固态,那就另一个大保健吧。。。。

这电脑不是拆后盖,是拆上面的盖子和键盘才可以。。。。

网友:
换固态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网友:
有预留的光驱位,可以买个光驱位硬盘支架丢进去玩双硬盘

网友:
我的用了15年的神舟,还是用XP的系统。空了换个32位的win7,换个固态。

网友:
再把内存加到满,再战5年。

网友:
楼主是南方或沿海的吧,十多年了还这么干净

网友:
10多年的联想Y500加了固态硬盘继续用

网友:
当年能上WIN8的,配置也不算是太差

网友:
换固态加内存效果非常明显!

网友:
鄙视这种,多数的家用机就是喜欢设计成需要打开C面才能更换配件。。。

网友:
又可以再战10年了,大概7年前给我的10年的联想G450换了固态盘,后来陆续+了内存,键盘也换过3个,反复拆来拆去还把开机排线弄断了,一度以为是主板问题,还买过一块主板,结果在换主板过程中发现排线断了,最后升级了CPU到酷睿9600。现在又开始吃灰中了。

网友:
机械的买个光驱位转接

网友A:
现在的笔记本性能已经超过5950x了,下一代AMD笔记本下个月就上市了,用太老的电脑太浪费生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笔记本性能已经超过5950x了,下一代AMD笔记本下个月就上市了,用太老的电脑太浪费生命了。 ...

平常家用看看视频什么的,用新笔记本也太浪费了,当然土豪另当别论。

网友:
光驱一般用不到,光驱位加个机械盘

网友:
保护的真不错

网友:
这老本子转轴真好,我的已经打了两次补丁

网友:
换固体硬盘他提升明显呀!!!

网友:
内存加大
换固态
再用5年不是问题

网友:
看起来使用率不高,单位上的机子一年一清理都比这灰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