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也改vc86e,但有点迷惑单锂电供电不能连电脑电脑有提示有硬件接入,9v电...

楼主(2024-06-19):
按照神的教程成功将2015版的新入的vc86e改3刀3线解决电阻档不稳的问题,飞线加rel键,改单锂电供电改低电量提示,改数据接口为c口.(出现不能连上位机的情况)实际测试发现单锂电供电不能连电脑电脑有提示有硬件接入,9v电池供没问题

网友:
改了后好用?

楼主:
当然好用,可以说更好用了,我还有个不成熟的想法:给加个ncv功能,可惜没有可参考的案例

网友:
几年前改了,感觉稳定性还是不怎么样,做工不太好。电池我是9v镍氢电池,还没有改。背光改了1ma一直亮。电桥改了两个手机电池串联,原来就有充电电路,充电控制9小时。另一个3v70c改了一个手机电池,指针表用一个镍氢电池焊接,用镍片的,方便稳定,9v15v用主板那种纽扣电池,有脚的,串联3-5个,反正可以用很久,26块钱200个

网友A:
9v电池正常 使用锂电池升压不正常  很有可能是你的锂电池升压后的电不纯  不干净。干扰到usb通讯了。USB线里面跑的不是单纯电信号。usb里面也是有数据信号。也是需保护,需要屏蔽干扰的。 干扰大了会无法通讯的。肯定和你的升压模块质量有关。或者和你万用表usb电路质量不好。不抗干扰有关。

网友:
底子还是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9v电池正常 使用锂电池升压不正常  很有可能是你的锂电池升压后的电不纯  不干净。干扰到usb通讯了。USB线 ...

我这个小板不是升压板是锂电池充放电管理,也就是我改的是单锂电直供的没有升压。不过你提的这个点值得试试,等下次我去除电池保护板试试。

楼主:
是的(除了切三刀)没有破坏任何地方。

网友:
买一个倍量锂电就行了嘛,那玩意不值几个钱,电池很耐用的,没有必要

楼主:
汉化版老款86e连电脑软件安装完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小板不是升压板是锂电池充放电管理,也就是我改的是单锂电直供的没有升压。不过你提的这个点值得试 ...

你的意思是,9V电池的表,用单锂电3.9V就能工作?听上去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9V电池的表,用单锂电3.9V就能工作?听上去有点问题

一点问题没有呀!9v供电是经过降压到3v给整个电路板供电的。所以想办法在稳压电路上做文章就能实现单个锂电池就能工作了,那个稳压元件工作范围很宽。所以这么干是可行的。

网友:
装上9V,测下其他ic或电路的正电源多少?改锂电后正电源只有0.8-1.2V,表的芯片供电应该是-3V左右

楼主:
主板上面有两个磨字的ic。能正常运行就先不管它,至于不能连电脑我觉得是电脑的问题。等再次买的c口母座到了换个再试试。

楼主:
后来发现是红外发射管和接收管距离远了点导致信号不稳定,把它俩靠近点(挨在一起)测试通信正常无断连了。改后测试发现也存在红外耗电0.8ma但按教程接地却出现不能连上位机的情况。只好先放弃改红外不使用不耗电了,可以看到开与不开rs232电流都一样,同时还发现用86e供电9v电池跟用单锂电4v时电流也一样感觉理解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