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表坏造成误判,海尔波轮洗衣机不转故障维修

楼主(2024-06-19):
海尔洗衣机用了快17年了,前年脱水故障更换了排水阀,昨天出现不转故障,开始测以为是启动电容坏,早上买了一个还是不行,才知道万用表坏了,经排查是电机三根线,因长年使用老化,线断了,找到问题,维修就容易了,找来线,焊接,做好绝缘,修复

网友:
这种误判的确时有遇到。

网友:
有些差品牌的表电压都测不准

网友A:
因为误判  早期我家的洗衣机  空调都被贱卖了

网友B:
机内的这么粗的三根线,线会断了。

网友C:
之前家里的三星洗衣机也有过这种故障,因为电机进线用绑线带绑在桶上,所以脱水时一直晃动,时长是久就像用手来回扭一样。。。

网友D:
你这个是纯脱水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误判  早期我家的洗衣机  空调都被贱卖了

这是个悲伤的故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纯脱水机吗?

全自动洗衣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家里的三星洗衣机也有过这种故障,因为电机进线用绑线带绑在桶上,所以脱水时一直晃动,时长是久就像用 ...

是的,16年了,洗衣机运作时,电线拉扯,引起内部电线断,故障点不找,外皮是好的,必须3个线都替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内的这么粗的三根线,线会断了。

洗衣机运作时,有时衣服会靠单边,脱水会摇摆不定,就会电线拉扯,引起内部电线断,故障点不找,外皮是好的,必须3个线都替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误判  早期我家的洗衣机  空调都被贱卖了

十几年的电器,基本开始坏的地方都是简单的问题,如果真是大的设备坏了,那就不要在维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内的这么粗的三根线,线会断了。

还有塑料外皮是好的,里面电线拉的很细了,用手摸会感觉出来

网友:
线径还挺粗的

网友D:
那你这个线断了应该最先发现是不能洗涤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这个线断了应该最先发现是不能洗涤了吧

进水正常,就是不转,有时能转2下

楼主:
是,外面还套管,不容易发现

网友:
线应该是震动剐蹭摩短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