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博朗S9pro剃须刀刀头拆解清洗

楼主(2024-06-19):
博朗S9pro剃须刀用了一年,是个好东西。刀头清洗一直是个麻烦的事,不拆开简单冲洗总是清洁不彻底,终于下决心拆了。供大家参考。

网友:
往复式刀头的清理,确实会麻烦一些

网友:
为什么这种,我感觉会咬胡子??是胡子太长的原因?

网友:
这种确实麻烦啊

网友:
不如用飞利浦

网友:
我一直使用飞利浦旋转式剃须刀也没有加润滑油。

网友A:
旋转刀头没这种剃得干净,但是旋转刀头寿命长。

网友:
往复式刀头也挺好用的,就是拆洗比较麻烦

网友:
感谢分享!可以诶,我四年前买了个7系,和你这个有点像。虽然博朗建议超过18个月就换刀头,但是我一直用今年刀网四角都破了才换的(4年)换新头之后,效率一下子回来了,改日把老头拆了研究研究~

网友:
拆解的挺细 致,拆洗不容 易

网友:
双网往复式,中间带剃长须的刀头?我之前有个奔腾的,也是类似结构

网友:
弄个超声波洗的更彻底

网友:
这个清洗这么麻烦吗?飞利浦的旋转式的很好清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旋转刀头没这种剃得干净,但是旋转刀头寿命长。

确实也有同感,
所以我旋转式的用完,再用这种剃第二遍。

网友:
往复式刀头

网友:
还是旋转式的飞利浦刀头好用了